求大侠简要介绍一下2.4G和5.8G图传在性能上的区别

楼主(2013-03-19):
同题目。大疆F450,NAZA飞控四轴。打算挂GOPRO。纠结中。

网友A:
转个贴 http://rcexplorer.se/educational/2009/09/fpv-starting-guide/

Here is a list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900MHz and 1.3GHz
+ Less influenced by obstacles due to lower frequency
+ much less “crowded” frequency
+ Works with 2.4GHz RC transmitters
- can interfere with GPS signal
- hard to find antennas
- not that many transmitters/recievers to choose from

2.4GHz
+ Easy to find a wide variety of antennas
+ Many transmitters/recievers to choose from
+ Doesn’t interfere with GPS as much
- More influenced by obstacles
- More “crowded” frequency
- Don’t work with 2.4GHz RC transmitters

5.8GHz
+ Easy to find a wide variety of antennas
+ Doesn’t interfere with GPS as much
+ Works with 2.4GHz RC transmitters
- Even more influenced by obstacles
- More “crowded” frequency
- not that many transmitters/recievers to choose f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个贴 http://rcexplorer.se/educational/2009/09/fpv-starting-guide/

Here is a list of the pros an ...

這裡是不同頻率的利弊的清單:

900 MHz 和 1.3 g h z
+ 少受較低頻率的障礙
+ 少得多"擠"頻率
+ 工程,與 2.4 g h z 遙控發射機
-可以干擾 GPS 信號
-難找到天線
-可供選擇的不是很多的發射機/接收機

2.4 G h z
+ 容易找到各式各樣的天線
+ 可供選擇的很多發射機/接收機
+ 不幹擾 GPS 一樣多
-更多的障礙的影響
-更多"擠"頻率
-與 2.4 g h z 遙控發射機不工作

5.8 G h z
+ 容易找到各式各樣的天線
+ 不幹擾 GPS 一樣多
+ 工程,與 2.4 g h z 遙控發射機
-更多的障礙的影響
-更多"擠"頻率
-可供選擇的不是很多的發射機/接收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