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JR9X2遥控器油门问题!!!

楼主(2013-03-19):
想请教一下9X2遥控器怎样设置油机降落的时候不用微调关闭发动机呢,我一般都是用微调等油机降落后打到最低来关闭发动机,很不方便,怎样可以设置降落的时候用按钮直接闭合发动机停车呢????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DSX9有熄火选项,Throttle cut

网友A:
我也用9x2,貌似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9x2,貌似没有这功能。

兄弟你也用啊,我就是找不到有这个,你平时也是用微调关闭发动机的吗

楼主:
是不是油门锁定功能??

网友B:
可以安装了智能语音熄火装置,说熄火它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也用啊,我就是找不到有这个,你平时也是用微调关闭发动机的吗

甲醇机只能微调熄火,汽油机可以用远程开关切断cdi电源。直机模式有有油门hold。

网友:
怎么能没有这个功能呢?
DSX9黄金版,银色版都用过
一直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设定熄火的,不用微调,设定一个开关,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了智能语音熄火装置,说熄火它就熄火了!

出到有语音熄火,不会吧这么牛的技术???那就要买一个蓝牙耳机咯,要不场地吵杂的时候怕飞机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定熄火的,不用微调,设定一个开关,油门锁定

大侠求设置方法,细致的那种,我不太懂,我的遥控器是9X2嘻嘻~~

网友:
楼上好可爱,还是05年注册的。

网友:
楼上的有些误导别人了,DSX9II可以设置熄火开关,在油机中,当油门最小位置(怠速)时,按右上角的TRN(SN ROLL)开关就可以使舵机再拉一点油门,实现熄火功能,具体设置是:选择设置项的最后一项THRO TRIM,把它设置为THRO Cut
ACT
-20%或者-25%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