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混控

楼主(2013-03-19):
请问下华科尔12S的混控怎么开?
我的升降舵需要一个反向
舵机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希望用混控
请问怎么混控嗯?
EPO F15 副翼两个舵机,升降舵两个舵机,两根Y线

网友A:
左边副翼和左边升降链接Y线 插通道1 右边副翼 右边升降链接Y线 插通道2 然后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