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这个如何混控

楼主(2013-03-19):
请问下华科尔12S的混控怎么开?
我的升降舵需要一个反向
舵机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希望用混控
请问怎么混控嗯?
EPO F15 副翼两个舵机,升降舵两个舵机,两根Y线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用专门的反向舵机

网友B:
不要用Y线 每个舵机单独插一个通道 让后去自定义混控里设
F的控是可以直接设置飞机模式 设成两副翼 两 平尾就行 华控应该有类似功能

网友C:
用那么好的控,这么简单的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