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调改装遥控玩具车可以吗

楼主(2013-03-19):
一般的玩具遥控车,速度太快,而且也不能调速有比例控制转向,想进行改装,除了
舵机
控制转向外,动力用一个双向有刷电调,直接接小车上的
电机
可以吗?

网友A:
用原车的电机,因为是铜刷的,很快就会磨损,没用多久你就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