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关于LED求助...

楼主(2013-03-19):
我想请问一下,naza电机启动后升空或者油门10%以上,遥控啥的都没动 为啥LED老是提示双闪呢...我看说明书上说 是有摇杆不在中位,但是通过软件看全在中位啊,除了油门...GPS搜星是六颗上....

网友A:
你都说油门10%以上了
所有摇杆在50%才叫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油门10%以上了
所有摇杆在50%才叫中位.

这么说的话,在空中50悬停是单闪把?  另外,一做动作是不是都是双闪?  我是新手小白啊....

网友:
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空中只要动杆就会双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