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帖:三叶草的传输距离不如普通全向天线

楼主(2013-03-19):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三叶草天线主要用在5.8G图传上。因为5.8G图传频率高,直线型强,角度小,原装全向天线的话,单飞机做各种姿势时候,角度变化很大,会造成时不时屏幕的闪速,黑屏。三叶草天线增加了很多天线辐射面,角度大,所以5.8G使用三叶草(蘑菇)天线在近距离会改善传输效果。但是,发射机的总功率是不变的,增加了辐射面积就导致距离降低,所以,三叶草天线和全向天线的区别如下:
                              三叶草    全向天线
辐射面积(角度)    大              小
传输距离                   近             远
近距离使用效果       好             较差
远距离使用效果      较差           好

网友:
同样的角度 我200mv 街道300米原装    三叶 极限900米  800米稳定 何解

网友A:
哇,好像这广告打得很有水平。。。不怕删贴啊。楼主那是理论数据。远距离定向天线才是王道,如八目,螺旋

网友:
看来你是

网友:
楼主虽有嫌疑,但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全向杆状天线,在天线径向上的信号是很弱的,但三叶草没这个问题

网友:
有比全向天线辐射更广的天线?是什么样的波瓣图?市场的上的三叶草天线大都都是DIY,5.8G的频率,分布参数影响天线的性能极大,天线的振子最好镀金,天线的支架和输出馈线、阻抗匹配都极其讲究。

网友:
感谢提供数据

网友B:
路过帮顶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

怎么成了我的神作了?

我是原买的DVR插错电源烧了,找卖家返修。返修链接上就有这篇文章,觉得好像跟大家的“常识”不同,转到这里跟大家看看,主要是想问大家如果把原装天线换成三叶草,到底有没有作用?也就是是否值得去买三叶草?

上面有朋友说了,三叶草的传送距离还是要远些;除开此文的纯理论分析,还有朋友对比过这两种天线的传送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成了我的神作了?

我是原买的DVR插错电源烧了,找卖家返修。返修链接上就有这篇文章,觉得好像跟大 ...

我的200mw+3叶上周末在**公园飞了400多米高,图像都可以识别,不过时不时的会有闪动了,想在飞高些,同行的模友也开了图传切在地面调试视频眼镜果断被干扰了,无奈切返航.原装的天线曾经50m不到就彻底丢失过图像.也可能是central park那里的无线环境好些.

717车友仙丹留,好久没骑车了,有空一起飞一下.

网友:
看来LZ的三叶草天线的尺寸没做好..

网友(2014-01-10):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