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起飞重量

楼主(2013-03-19):
请教多轴老手(老师)我的4轴是ATG600M机架+云台,2212电机(1000KV)、30A电调、1047或1045桨现在就缺飞控完成重量应该在2200克左右(不含电池)。因为飞控(兔2)还没有买到暂时不能测试。
我想飞得久一点请问是选择2200mah还是5000mah的3S电池。现在我担心的是3S的5000mah电池太重飞起来。
各位老师请赐教。先谢过。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这么重2200的电池飞不了几分钟,估计不超过5分钟

网友:
果断上5000+的

网友:
我ATG600六轴架子  2212 KV980  2800毫安 30C两块并联  也就10分钟左右

网友:
5200必需的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把机子装这么重的···

网友:
楼主应该用的是XXD电机吧,1047桨3S电,按我理解的计算方式,安全起飞重量应该在2.13KG,你现在已经超过警戒线了,说的不对的话楼下的继续。我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把机子装这么重的···

呵呵,我也奇怪,从架子、电机、电调、桨来看不应该这么重,惟一不知道的就是云台了,难道是个重量级云台?

网友:
4个2212你能把重量弄到2200G还不带电池,你用钢材做的机架??我的六旋翼都没你的重,实话告诉你,你这机飞不起来

网友:
确实需要减肥了

网友:
換電機,600軸用大一點電機

网友:
太厉害了,不带电池都这么重,电机换大,浆换大,电池当然用5000的

网友:
这么重估计飞不起来哦

网友:
小马拉大车 不解释

网友:
兄弟你的机子太重了

网友:
弱弱问一句,楼主,你这电机用着就不觉得吃力?汗!换2814以上级别的电机吧

网友B:
一般这个配置,即使加上5000的电池,最多也就2公斤。
我的是做的比较轻。带着云台和GO2起飞。也就1.8公斤。而且我是用的4S 5200毫安电池。
也就是说4S电池,加上云台,加上GO2。才1.8公斤。
所以你这个肯定是重了。你检查下哪儿的问题吧。
咱俩机架一样。我的电机还比你重,我是盘式电机。
所以估计就是云台的问题了。
最后,你的2212,最多1.5公斤的极限。1.5公斤以上也可以飞。但是不抗风了。
我第一个四轴也是2212电机。起飞重量1.3公斤。可以在5级风下飞。加到1.6公斤的时候,只能在无风情况飞。稍微有风就要倾斜机身去抗风。然后就是只靠两个马达发力了。然后就是坠机。

网友:
所以我建议你上4006盘式电机.淘宝有卖的。才80左右。

网友C:
怎么都没有人考虑过电池放电.2200的话要供4个电机大载重情况下起码得80A吧.那你得找40C以上的电池.一来飞行时间短.二来放电持续那么高相当于过放.三是贵很多.宁愿上5000的20C也不要2200的4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个配置,即使加上5000的电池,最多也就2公斤。
我的是做的比较轻。带着云台和GO2起飞。也就1.8公斤。 ...

谢谢,经过几天的努力减肥已经成功。现在上张照片这身材体重达标率吧

顺便说说你的(当然现在是我的了)这个4.3的显示器携带比我大那两个方便多了。虽然小可是清晰度可以大大两个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