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单飞啊,第一次上传视频,450pro反复装了快一年啊!!!(视频更新)

楼主(2013-03-19):
去年三月入得空机,自己翻论坛学习装机、调机,各种折腾,平时时间不多,从260a开始,历时一年多,今天算是对机子比较满意了就录个视频
魔友们多提意见,对我多多帮助哦!!!
450pro 富丽的空机,飞越的头,花牌电机、50a电调,933斜盘,陀螺kds900,尾舵n590,控是d10

是不是还有些金鱼尾啊

昨晚准备调陀螺仪,发现飞机震动有些厉害,一个字“拆”,横轴变形,很轻微,但是放在手机屏幕上滚动还是可以看出来已经弯了,冰人的4mm横轴啊
于是重新给推力轴承上油,换上新轴、之前买的冰人sf臂想等飞越的先飞飞再换,昨晚既然拆开旋翼头了,于是把飞越左摇右摆的sf臂换下,旋翼头精度马上提升,终于发现调双桨如此轻松
打开熄火,油门50%,上螺距尺,两只桨都调到零度,开飞,一点没有双桨,但是尾巴好像还有些金鱼,感度已经降到70%了,震动自我感觉是不大

网友A:
沙发,不错!除了锁尾会飘

网友:
不错不错。单飞能这样不错了。
晚上刚也关注了富丽这个牌子。。感觉好像还行

网友B:
LZ跟我几乎同一时间入的PRO,我的是飞越的套机,不过已经飞丢了

我也几乎是单飞,一切都是从论坛学来的,平时时间也不多,飞得很少,所以现在只会3面悬停,偶尔小翻一下,共勉吧

尾巴感觉有点儿软,好好调下吧,否则航线3D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不错不错,一个人玩能这样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错!除了锁尾会飘

确实,有一些,是什么原因呢?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跟我几乎同一时间入的PRO,我的是飞越的套机,不过已经飞丢了

我也几乎是单飞,一切都是从论坛 ...

嗯,机子应该问题还是挺多的,尾巴有些软的这个问题应该调的话从哪里入手呢?
陀螺、还是。。。
这款陀螺仪是有设置卡的,但是很多参数都不明白,并且这个kds900论坛上用的人好像不是太多,希望可以帮我指导一下

网友:
尾巴很软,试试提高感度,如果还不行,我看就是陀螺的问题,KDS900我没用过,但他的820是不行的,有温飘

网友:
单飞的共勉啊~

网友:
单飞的互勉

网友:
不错,比我的好多了,我的除了尾巴不飘,浑身哆嗦

网友:
单飞的飘过。。单飞的日子苦逼啊。我也用D10控。

网友C:
不错 没有多大震动  换陀螺仪吧

网友D:
尾巴太软,试试把感度从高到底调试看看,调到没有金鱼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太软,试试把感度从高到底调试看看,调到没有金鱼为止。

哦?现在感度是75%,一会儿试试,正好今天带着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没有多大震动  换陀螺仪吧

不是吧,那陀螺 有什么推荐的?现在都成三轴的啦,有副翼的好像选择不多啊,gy520也不好收

网友:
GP750 或 GP790

网友:
找到老手带确实好。
俺也苦逼的单飞了半年才去找大部队,发现自己直机单飞半年的飞行水平居然超过不少老模友,刚上手的固定翼水平也还差强人意。
俺练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