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低配,大家都给点建议

楼主(2013-03-20):
电机,朗宇A2212,kv980
飞控,入门KK
电调,好盈20A
锂电,格氏3S1P20C,2200mah
遥控,天六二代
充电器,IMAX B6
螺旋桨,碳纤1045

参照着论坛里面的常见规格来的,尽量节省开支就选了这些。但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优劣程度,这个搭配里面哪个不太合适的还请魔友和老鸟们给点意见,谢谢。

另外两个问题:
都说朗宇的X2212要比A2212好得多,同样kv值情况下差别体现在哪里?
遥控器模拟器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建议不要KK了,不然你花的时间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KK了,不然你花的时间将很多

我考虑了玩飞控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初步只是让四轴飞起来
KK真的有那么差吗,调试很麻烦?如果只是代码上的修改我觉得我还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了玩飞控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初步只是让四轴飞起来
KK真的有那么差吗,调试很麻烦?如果只是代码上 ...

由于没有自稳功能,要是初学的话,会因为不好控制,而失去信心。你用玉兔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自稳功能,要是初学的话,会因为不好控制,而失去信心。你用玉兔控吧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KK和玉兔如何取舍!
请用过的都说说区别和特点~~~

楼主:
有人研究过代码吗?是固件的原因还是代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KK和玉兔如何取舍!
请用过的都说说区别和特点~~~

你可以参考这位模友
就我拥有的四轴飞控做一个比较(KK、MWC、玉兔、F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843

网友:
楼主你直接上naza主控 GPS 等以后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KK和玉兔如何取舍!
请用过的都说说区别和特点~~~

刚才又看到一贴,还有一个牌子是F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843&extra=&page=1
现在好了除了KK和玉兔外又多了一个FF。
为了少掏腰包,选飞控太难了,除了要有深度潜水的时间累积,
还要有慧 眼识得枪手和高手在哪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更需要刑侦的思维判断哪句该听哪句是洗脑。
-------------------------------------------------------
最后来了对联:
为了开心,玩飞机;
为了航拍,掏点钱;
为了炸鸡,选飞控;
为了飞控,洗洗脑!
横批:
谁玩谁啊!

网友:
kk操作手感类似于直升机

网友:
kk还是不要选了  玉兔  飞宇  有钱最好 哪咤
碳浆太高端了…… 杀鸡用牛刀

网友:
kk不建议。NAZA太贵了。并且我个人相当不喜欢DJI。DJI不是什么神。就是卖的特别贵。你可以买玉兔。电机不建议朗宇A。稍微多花点钱,上X系列吧。好很多的。

网友:
现在玉兔就要出二代了,收个二手一代兔子应该不贵。
只要主控,玩3D和航拍都够了。
GPS、气压定高技术不成熟,不要也罢。
如果要玩航拍,建议不用XXD,不然抖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