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视频]装机中遇到的诡异问题,请各位来会诊

楼主(2013-03-20):
2013年3月25日更新:今日收到上周订的一颗215舵机,换上之后一切正常。基本可以断定之前那颗舵机存在一定问题,以后打算把它用在我的副翼机上,作为锁尾舵机用。

2013年3月23日更新:这里上传一段关于此问题的视频。本视频最初是用来给HorzinHobby展示问题的,所以用英语描述。因为懒得再录一边,同时相信各位多少也懂点英文,即便不懂也能看明白我在做啥:基本就是先测试AR7200BX,然后再测试独立接收机。

英文说的不好,还请大家别笑话,嘿嘿~~

经过很多天的准备以及若干小时的奋战,我的飞越450基本装好了。但是现在遇到了非常诡异的问题让我实在是搞不明白,还请各位大虾帮我会诊一下~~

情况如下,本次装机全部采用KST舵机,三颗215斜盘加上一颗515锁尾(详见《今日收到KST曹总寄来的舵机,我的飞越450装机又进一步》),之前测试所有舵机全部正常,但是今天打算整机测试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1. 将所有舵机接到三轴(AR7200BX,几乎等同于MB)对应的通道,发现升降舵机不动,完全没有反应的那种。其它所有舵机在接电那一刻都会动一下,但是这颗升降舵机一点动静也没有。
2. 为了判断是否三轴损坏,将其它舵机接到升降通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舵机工作正常。把这颗疑似有问题的升降舵机插到其它通道,均无反应,至此推断升降舵机损坏。
3. 为了确定升降舵机是否损坏,我将此舵机直接连接到单独的接收机上(分别测试了山寨DSM2接收机和富斯R6B六通道接收机)。老天就是这么捉弄人,这颗舵机在两个独立接收机上居然都工作正常,无论插到哪个通道都没问题。

我现在彻底糊涂了,到底是舵机有毛病还是三轴有毛病?请各位帮忙会诊一下,实在是崩溃了~

网友:
基本上判定是接线或者三轴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A:
都沒有毛病, 估計是電壓問題。
我有一次用RX Pack 接AR9300調機,有一顆DS285 沒有動作。把其他兩顆工作的拆下來后,那一顆仍舊不動。
把有問題的285 接上6008HS接收,用F的RX Pack, 舵機動了。
把三顆舵機接囘9300, 改用BEC供電。 問題解決。然後把Spektrum RX Pack扔進垃圾桶。(開玩笑的。 沒扔,但是電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有毛病, 估計是電壓問題。
我有一次用RX Pack 接AR9300調機,有一顆DS285 沒有動作。把其他兩顆工作的 ...

谢谢。那你当时有没有把另两颗舵机换到那个不动的285通道上?

网友:
路过,猜想一下,其实我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假定这棵接三轴的舵机也是好的,那么无非是参数上和其它舵机有少许差异,

比如,工作电压,你可以调整一下电调的输出,调到5.5V或者6.0V试试看。

另外就是工作频率,我不清楚1250us/333hz的脉冲是不是三轴重新编码后给舵机的,如果是,那么可能是这个舵机的工作频率和三轴输出有一点点不兼容?

完全是瞎想的,见笑见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你当时有没有把另两颗舵机换到那个不动的285通道上?

試過了,有問題的插任意通道都沒反應,沒問題的有反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過了,有問題的插任意通道都沒反應,沒問題的有反應。

这么看来,你曾经遇到的问题与我基本相同了。不知道你的那颗有问题的舵机之前怎样?我这个貌似就是突然出现了问题的,前两天还好着呢,哎~

网友B:
首先前两点判断这颗舵机肯定跟另外两颗不一样,可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通过3可以判断它可以工作,所以不是完全坏掉。结论是 这颗舵机+AR7200BX有问题。唯一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供电。如果你能查一下AR7200BX跟普通接收的电压和电流应该会找到答 案。

像三楼所说,KST 215最好还是用单独的BEC吧。ESC里面自带的无论参数多高也不如单独BEC靠谱。而且你现在还没飞。飞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发热的问题,那样ESC里面的BEC就更加不可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前两点判断这颗舵机肯定跟另外两颗不一样,可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通过3可以判断它可以工作,所以不是完 ...

这个思路不错……毕竟高端上都是单独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前两点判断这颗舵机肯定跟另外两颗不一样,可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通过3可以判断它可以工作,所以不是完 ...

我虽然没有独立的BEC,但是我又用了另一个电调插在上面,也是用在450上的,40A电调。这样就是两颗电调同时为三轴接收和舵机供电,即便两颗电调都虚标,我想加在一起,7A应该是有的,215耗电还不至于如此之大。可即便如此,那颗舵机仍旧“岿然不动”,真是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前天买的舵机本以为今天可以到,结果还是没有,只有周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毕竟高端上都是单独BEC

刘兄能否晒晒你的BEC啊,一定很大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兄能否晒晒你的BEC啊,一定很大只吧?

当然可以,事实上我那么就是买来“看”的……

其实这个BEC感觉并不大,或许是因为有那个 without BEC的ESC承托着吧(那个才真是感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事实上我那么就是买来“看”的……

这么看的确看不大出来,要是有个参照物就好了,比如一张毛爷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虽然没有独立的BEC,但是我又用了另一个电调插在上面,也是用在450上的,40A电调。这样就是两颗电调同时 ...

那还真是奇怪的问题~~~

对了你视频里面那个蓝色的rx是什么东东?看你用DX6i去连。也是DSM2的吗?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真是奇怪的问题~~~

对了你视频里面那个蓝色的rx是什么东东?看你用DX6i去连。也是DSM2的吗?好像从 ...

是啊,那个是我花了9元钱买的Blue MX DSM2接收机,是park fly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只用它来飞我的小电滑,虽然小电滑在一般月前受伤了之后一直都没有给它做手术呢~等我把450弄好了就开始给它医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看的确看不大出来,要是有个参照物就好了,比如一张毛爷爷~

BEC美有见到毛爷爷……但是可有“等量代换”一下……

更多图还是移步我的魔窟187楼……不然就又歪了……我怎么老歪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937&extra=&page=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那个是我花了9元钱买的Blue MX DSM2接收机,是park fly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只用它来飞我的小电滑,虽 ...

我的和你的头像一模一样的那架电滑也是一直没有修好……心里因素更多一点吧,舍不得它再离开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