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 DS95 抖舵通病的分析与根冶

楼主(2013-03-20):
现在MKS岀的DS95被大家所排斥.厂家的售后服务又跟不上.高价买来的不是安逸却是受罪.其实.DS95抖舵的故障根源.在电位器与壳体固定的胶体上、厂家安装时胶体用量过多.其己完全盖住了电位器引脚与壳体之间.这样的安装导致在机体炸机或比较大的震动受力时.外力直接通过胶体传至电位器引脚.而塑壳电位器的引脚却是它最脆弱的地方.长时间高温承受不了.受力更使不得.厂家这样的安装方法不岀问题才怪.那怎样才能根治这所谓的神舵呢?能看懂我所说的应能茅塞顿开,换电位器的注意事项就多罗嗦几句.1:拆电位器时只需用电吹风加热壳体等胶软化后直接拿下.注意记好线序.最简单的方法:拿出手机对准电位器和PCB拍张照片.哪拍拆散了都不怕还不了原.2:安装电位器时只需固定三点(别想歪了.不是那个)就是引脚那边不能上胶.悬空即可,胶体可改用热熔胶.还是那句话.胶体千万别弄多了.3:焊功不过关的别霸王硬上弓,有些事还是必须请别人做的.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请修手机的代劳.该说的都交待给大家了!祝大家都能用好神舵.让二手区少些岀神舵的贴子

楼主:
望大家看到帮顶.让更多的人受益.顶到100楼.公布最简单易得的代用电位器取得方法.保证你身边就有.无须烦心到处找.连淘宝都不用去搜!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觉得原因如此,也早就按照你说的改进了!lz还是分享一下电位器来源吧,

网友A:
LZ判断正确,反映问题及时!
相比之下国内KST厂家早就注意了,所以质量一直稳定,售后也有保保障。

楼主:
215是槽位固定.DS95是胶体固定.结构完全不同!

楼主:
看来,纯文字的分析贴是不受欢迎的。算了我也干脆多潜水,少冒泡了。罢了!罢了!谁要答 案直接PM我吧,我都会回复的!

楼主:
95I我手里没有,不能乱说,但是从CNC外壳的加工工艺来看,应该也有相同的通病。

网友:

那还有哪些比较好的450用的760us窄频尾舵?

楼主:
窄频的我用过8910A+的确不错.

网友(2013-06-05):
引用 楼主:
看来,纯文字的分析贴是不受欢迎的。算了我也干脆多潜水,少冒泡了。罢了!罢了!谁要答 案直接PM我吧,我都 ...

请分享一下DS95的电位器来源,谢谢!

网友:
帮顶LZ,谢谢LZ的分析。我在使用这个舵机,我的房间一飞就往左边跑,用的是V8,什么原因呢有朋友知道。劳驾了

楼主:
起飞后跑偏首先要确定斜盘是否调好水平.还有震动过大也会干扰三旋翼的工作.如果怀疑舵机线性不好.可以用交换舵机法来确定

网友:
这句错了,我的房间一飞就往左边跑。应该是我的飞机一飞就往左边跑。

网友:
技術帖要頂,可惜代用电位器不明示....

楼主:
有劳各位帮顶,有空出图文教程示范帖!

网友:
顶撸主····谢谢分享···一直看好这款舵机,就是因为售后跟不上所以一直迟迟没入··········

网友(2013-07-07):
别分析了,把电位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3-09-19):
引用 楼主:
望大家看到帮顶.让更多的人受益.顶到100楼.公布最简单易得的代用电位器取得方法.保证你身边就有.无须烦心到 ...

请问代用电位器来源?

网友:
KST和恒吉都有卖这款电位器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懂

网友(2013-11-02):
引用 楼主:
望大家看到帮顶.让更多的人受益.顶到100楼.公布最简单易得的代用电位器取得方法.保证你身边就有.无须烦心到 ...

请问这个电位器的变通取得方法,谢谢!

网友:
帮忙盖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判断正确,反映问题及时!
相比之下国内KST厂家早就注意了,所以质量一直稳定,售后也有保保障。 ...

你好,小弟在论坛收了几个115舵机,发现有一个舵机用手转动阻力大比另外的几个舵机都大一些,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解决?小弟在这个版块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请问您能帮我解决吗?貌视您是舵机王啊

网友A(2014-01-16):
引用 网友B:
你好,小弟在论坛收了几个115舵机,发现有一个舵机用手转动阻力大比另外的几个 ...

先间电机卸掉转齿轮箱,一般都很顺滑,如果不顺滑说明齿轮需要清洗了,换上后还是很不顺滑测话,就换齿轮,最后换掉所有3绕组电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间电机卸掉转齿轮箱,一般都很顺滑,如果不顺滑说明齿轮需要清洗了,换上后还是很不顺滑测话,就换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