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关于智能控制和遥控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纯属各人癖好,本人是这样设想的,希望将这种冲天炮装载到滑翔机上面,冲天炮的装载装置大概有了一个思路了,就是遇到些问题:
其一如何利用遥控机远程点火(大家能否帮我想出其他的方式来使导火线燃烧呢?),我打算用那种类似防风打火机的点火方式来点火(不知这样可行否?),我有想过利用机器手直接按打火机打火,可是好像方法不可行?也不知道机器手是否有足够的力度将打火机开关按下。
其二,冲天炮放我特制的弹夹筒里面,我想用有弹性的铜片切成小方条大概弯曲20度角,分别4个焊在内部固定冲天炮,以防飞机在空中动作时不慎掉落。

网友A:
第一:你不用笨到自己设计什么打火机和机械手!你只要去淘宝买点火头就行,然后再买模型卖家都有的拉烟点火器,再在遥控的接收机5--8通道设置开关,这时候需要你把拉烟器分别引出四个头,这样点火头的火药就可以激发你的“炮弹”。
第二:你的弹筒根据你的“蛋”来设计长度和筒内直径,不能过松,也不能太紧,至于封口的话,你可以找以前做风筝的那种纸,很薄;也很软,比破“处女膜”还容易,封住就可以了!就算你动作幅度再大,也不可能是暴力“抽插”姿势吧???顶多也就是拉个筋斗、做一下俯冲,难不成还要自杀式的亲吻大地吗??
以上部分少儿不宜!玩笑开够了...楼主也不要去当真哈~!!这种点火控制已经是玩得不想再玩的东西了,尤其是拉烟....

网友B:
有专门的电子点火头   tb搜

网友:
这个冲天炮那里能买的到呀

网友C:
我头像里的 机械手倒是可以 握打火机。。。。问题是。你知道那有多重么。。你知道控制有多复杂么。。重要的是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把它做出来么。。。。。一言难尽。。。
过来人告诉你 没事别想机械手。。。。那是没事闲的蛋痛的东西。。。

网友:
现在有一种轮着点火的控制电路,只需要一个通道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
点火头的价格比你的穿天猴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不用笨到自己设计什么打火机和机械手!你只要去淘宝买点火头就行,然后再买模型卖家都有的拉烟点火 ...

谢谢大神的细心指导!!我在好好找一找,感激不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电子点火头   tb搜

嗯嗯,谢谢指导,我现在去看一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头像里的 机械手倒是可以 握打火机。。。。问题是。你知道那有多重么。。你知道控制有多复杂么。。重要的 ...

哇,高人!楼上的大大说有电子点火的东西,我到时候搜索一下看看,你乃牛人也!这样的机械手!!下次也想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262

启发很大!!!原来有这样的东西啊

楼主:
还是论坛里热心人士多啊,头痛很久的问题一下就迎刃而解,谢谢各位热心的前辈帮忙解决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指导,我现在去看一看嘿嘿

客气   注意安全哦   嘿嘿

网友:
注意安全是重点!

网友E:
唉,新手表示不懂,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头像里的 机械手倒是可以 握打火机。。。。问题是。你知道那有多重么。。你知道控制有多复杂么。。重要的 ...

我可以和你交流机械手心得吗?

网友:
注意安全  注意防火   小心伤人

网友F:
管制武器啊。。。。。。哈哈。。。。。。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制武器啊。。。。。。哈哈。。。。。。注意安全

嘘!小声点,要低调低调!被 JC叔叔发现要打屁股的哦

网友:
新手不能玩,否则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