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机的一些脑残的疑问,诚心学习!

楼主(2013-03-20):
请问是不是遥控机固定只能对应买来时候的那个接收器呢?
也就是说我买了一个天7的遥控器,买的时候还有一个接收器。然而用这个遥控器在去控制其他的飞机还能行吗?
是不是还要繁琐的将接收器拆下在装到另一个飞机上才能控制它呢?
应为是初学者对这些真心不了解,所以厚着脸皮问了,望前辈勿丢砖块哦,喷喷口水没关系的

网友:
1,摇控器可以对多个接收,只要接收是同一厂家出的,以及其它兼容该厂家出的都行
2,天7最带的2个接收你随便装什么机都行,和飞机无关,只要接收是天7配的,装那架控那架
3,最好不要拆来拆去的,一般2只接收装2架不同的飞机已经够飞了吧,只需要在摇控器菜单上分别为两个接收(2架飞机)设不同的参数就行了,用时根据飞机换下保存的飞机数据

网友:
这个遥控器可以去控制其他的飞机,每一台飞机装一个只能对应天7的遥控器的接收机就可以了,在遥控器的(模型选择)里可以更换。

网友A:
只用过天地飞的控,所以说说感受。
1、天地飞的控跟接收都是相互通用的,控有天4 6 7 8 9 ,接收有4 6 7 9通。。。。天9可以用自家的4通接收。天4也可以用自家的9通接收,能对上频就OK了。
2、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注意是同时,只要这个遥控器跟不同的接收对上频就OK了,但是一个接收只能受一个遥控器控制,可能有点绕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出厂的时候,遥控器(发射机)的频率是相对固定的,拿2.4G来说,2.4G是大的频率范围,具体到遥控器上,可能是2.4001G。。而接收机的频率是动态的,001的遥控器跟接收机对上频以后,接收机的频率就是001,所以001的遥控器可以把多个接收机的频率变成001
3、天7 8 9这3个控是用模式储存功能的,意思是说,你用模式一,调好了一台飞机(4通道),,,飞着飞着闷了,再装了一台3通道的。你要是只有一个接收,可以拆过去,不过注意要换新的模式,模式2,这样你两台机的参数设置就不会搞混。哪一台机用哪一个模式,最好标清楚,我习惯在飞机上写上是用第几个模式的,这样玩的时候换成那个模式就OK了,都不用调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天地飞的控,所以说说感受。
1、天地飞的控跟接收都是相互通用的,控有天4 6 7 8 9 ,接收有4 6 7 9 ...

原来是这样。谢谢细心指导!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
任何控都是一控多接收。

网友:
任何控都是一控多接收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一控多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