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 cp 的舵机齿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mini cp 的舵机打开后发现画红圈的那个齿轮下的轴怎么都拔不出来,齿轮下还有个铜帽,也拔不出来.请教大家怎么取啊?

网友:
问题是 备用齿轮你在哪搞

网友:
不用拔输出齿,你把箭头尖那根钢轴拔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里面有拔齿器的制作,用这个拔齿器轻易可以卸下。
对了,大齿轮可以直接用手取下,主要是下面的一刻齿轮扫齿了,用拔齿器拔下铜套即可

网友:
同问 "问题是 备用齿轮你在哪搞"

网友:
红圈下面联接电位器!

网友:
换过这个齿轮的都知道不难取下来。

1,用手使劲拔掉圈中的那颗输出齿轮。
2,看到里面的铜轮压住那颗最爱挂的齿轮了对不对?没有关系,转动铜轮,它有一个缺口,让缺口转到这颗最爱挂的齿轮这边来,稍微往两边分开一点,这个最爱挂的齿轮就出来了。

以上全凭回忆,很久没有换这颗齿轮了,技术进步,小鸡鸡不爱炸了。

网友:
中间箭头下放那颗,每炸必坏

网友:
好像所有舵机都是这个齿轮爱坏!

网友:
二号齿难换些!用拔齿器拆下铜头更换!铜卡头装回去也一定要小心!因为那个轴好易弄弯!2号3号手上有些!急须要的可以发消息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