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白钢铣刀和镶合金铣刀使用的转速

楼主(2013-03-20):
求白钢铣刀和镶合金铣刀使用的转速,昨天买了一把白钢的30*60度燕尾刀,铁可能是A3的,可能转速高了,一下把刀尖都搞钝了,要找磨刀机重新磨才可以,后来在网上重新订了YG和YT的燕尾刀还有一把YT的T型铣刀,今天才能发货,想了解这些刀的正确转速,一般铣铸铁,A3和45好钢多,不是很常用

网友A:
兄弟,关键你转速多少了,高速钢刀具铣燕尾大多线速度控制在10m/min以内,还要有冷却润滑,而且最好别用a3钢,那种旧标的钢材材质不稳定,还是45钢好,做好找个热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关键你转速多少了,高速钢刀具铣燕尾大多线速度控制在10m/min以内,还要有冷却润滑,而且最好别用 ...

谢谢那就是说我用直径30MM的铣刀,最大转速大概在100-106内?

网友:
工业上   白钢;S120~140     F30~50
             合金;S180~220      F40~60

楼主:
谢谢 F30~50,F40~60  指的是温度吗?

网友:
F30~50,F40~60  指的是温度吗?

这个我也不懂,也许是数控参数吧。

车削三要素是切削速度(米/分钟)、进给量(mm/每转)、背刀量(mm)。

普通高速钢30m/min的切削线速度是正常的,超过50m/不太可能,除非背刀量非常小(小于0.02)因为即便有冷却,但是过高的线速度产生的瞬间高温是不能消除的
一般所售高速钢普通刀具基本都是钨钼系的M2高速钢,是一种普通高速钢。

燕尾铣刀属于成型铣刀,它的特点就是刀刃和工件接触面比较大,因此容易产生振动,对机床的刚性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高速钢相比硬质合金耐热性差,所以还是转速低些的好。另外因为燕尾铣刀的杆径较细,强度较差,所以进给量也要选的相对小些。

你要是用硬质合金燕尾铣刀的话,除非你的机床刚性较好,否则也不建议转速过快,因为硬质合金抗冲击能力一般比高速钢更差,强烈的震动会损坏刀具。

一点个人使用经验,见笑了

楼主:
刚重新磨了一下上次的高速钢燕尾速度在150转左右,铣了30MM铸铁块,比较理想,没有加水干铣

楼主:
刚重新磨了一下上次的高速钢燕尾刀速度在150转左右,铣了30MM铸铁块,比较理想,没有加水干铣

网友:
轉速ok啦
刀尖鈍了有可能是鋼鐵裏有雜質
轉速過快時刀尖是燒掉的
一般會有變色的現象
切屑也會變色

鋼鐵要加切削劑
鑄鐵不用加切削劑
你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