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的433遥控增程用大小档为什么差不多远...才4点多公里....就不行了

楼主(2013-03-20):
为什么 我的433遥控增程用大小档为什么差不多远...才4点多公里....就不行了,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是用的哪款,我的433在有房遮挡的情况下,地面距离拉了8公里多点才没有了信号

网友A:
我的0.1W的小功率433都有6-10公里远呀。你检查下天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0.1W的小功率433都有6-10公里远呀。你检查下天线吧。

才0.1W,敢问是什么参数的43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0.1W,敢问是什么参数的433啊.

切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高频头,全频带跳频的433.

哪买的~

网友:
好像这个要1000多块吧。

网友:
本人用车台遥控不是问题  图传来问题了

网友(2013-08-29):
想入433,听说可以使遥控距离远远的,可是遥控距离远了我的图传不是没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0.1W的小功率433都有6-10公里远呀。你检查下天线吧。

你说的是OrangeRX Openlrs 433Mhz 100mw吗?

网友:
我表示 2.4G +1W功放 =4KM无压力

网友:
水好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