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F16可以改用64的涵道吗

楼主(2013-03-20):
飞翼的F16可以改用64的涵道吗?因为手上有黑旋风KV4800电机、好盈40A电调、3S的2200电池

网友:
可以啊!我就是用的水星金属64的涵道。不过看你这配置,应该很难飞,推力严重不足!黑旋风4800上4S电池会让你爽死的!不过电调要60A以上的。

楼主:
呜呼,60A的电调好贵啊

网友:
呃…你这个 电调 够呛 怎么也得4S 60—80A电调
水星金属涵道 这个比较特殊的 你可以看看水星的尺寸 最宽的地方直径有71mm  所以 水星的64 要比黑旋风64 大一点的 而且水星的推力70涵道上水星 基本没问题

楼主:
看来上70涵道要全套换了

网友A:
我用黑旋风64涵道,一直用 40A 电调,3S 2200 电池 ,JAS39 飞了几百个起落了,没问题啊。
上FW F16 完全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黑旋风64涵道,一直用 40A 电调,3S 2200 电池 ,JAS39 飞了几百个起落了,没问题啊。
上FW F16 完全无 ...

JAS39 多少涵道的,起飞重量多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黑旋风64涵道,一直用 40A 电调,3S 2200 电池 ,JAS39 飞了几百个起落了,没问题啊。
上FW F16 完全无 ...

飞翼那个F16 带矢量喷口的  本身自重就重一些
带矢量的 推力损失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