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电池买回来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3-03-20):
刚刚买的航模电池终于回来了,可是作为一个菜鸟有些犹豫了,是先充电呢还是先放电呢,犹豫不决,搜了搜意见不统一,老鸟们,你们是怎么做的,我还想多用几年电池呢,最好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先1c充电
再1c循环3次(3.75~4.2),就可以暴力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买个稍好点的充电器 哈哈 这个很必要

网友:
其实只要注意3.8V存放就可以了

网友:
1楼正解,这是为了避免出厂后长期压货造成的活性衰减……定期保养也是延长电池寿命的主要方法

网友:
以前的老ID丢了  现在重新入魔  还得重新开始熬啊  郁闷ing~

网友:
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先充电,前几次不要暴力飞行,要温柔的用。 循环个三五次就可以随便搞了。 如果有钱有设备,愿意去充放循环的也没啥,反正航模电池充放寿命没多少次,循环一次就少一次。
充电电流不要太大,一般1C以内。不要相信电池上标的5C 7C啥的,充电电流大了不好。

平时使用不要过放,更不要过充,否则怀孕。
保护要到位,炸鸡伤过的电池要小心对待,一旦短路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个真心没那么夸张,注意不要过冲过放就好了

网友:
又不是什么东东 冲满就用就可以了 100个电后电池都已力不从心了

网友:
就是注意3.8V的电量存放 就OK了

网友:
都说的有理

楼主:
我用的是格式2200.25C。11.1v锂电。刚冲完电,现在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12.75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吧,不高吗?

网友:
买来了直接充电,充满就去飞,飞到在负载电压3.3下来放一段时间大概在3.7左右,回去就丢一边管他呢,反正现在电池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1c充电
再1c循环3次(3.75~4.2),就可以暴力用了

一般配个什么充电器比较好?A6够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配个什么充电器比较好?A6够用了吧?

A6可以了,不是外场着急飞一般用1安左右的小电流充电,对电池好些,用久了就会感觉很明显

网友:
平时使用不要过放,更不要过充,否则怀孕。

网友:
先1c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配个什么充电器比较好?A6够用了吧?

看着你的头像忍不住回复了
理想状态是A6和顶级充电器(0720这类)都有一个,一个搞烂电池一个搞好电池

网友:
其实锂电池初次循环充放完全没有必要。一般拿来先充,充好就可正常使用。所谓'暴力'尽量在开始段执行,若在结束段还实施暴力便有可能瞬间降压过度,那将是无可挽回的。除非你是来烧钱的。

网友:
用呗,现在便宜了,可以买很多了,不照过去似的那么贵了

网友:
都说的有理 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的头像忍不住回复了
理想状态是A6和顶级充电器(0720这类)都有一个,一个搞烂电池一个搞好电池
...

0720 价格太高... A6全套 山寨和正品差异大吗? 如果可以推荐下哪里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20 价格太高... A6全套 山寨和正品差异大吗? 如果可以推荐下哪里买比较好!

买正品una6或a9,去靠谱的店铺买

网友:
先1c充电
再1c循环3次(3.75~4.2),就可以暴力用了
  学习

网友(2014-05-03):
先充满了再用,没啥奥秘的。新电池前几次放电不要太“狠”。

网友(2014-07-12):
充满电,直接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