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12合1模拟器,G4 和 G6 飞机不能复位

楼主(2013-03-20):
用12合1模拟器,G4 和 G6 飞机不能复位
按空格键后屏幕上出现提示如下,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先设中文再设置自动复位

楼主:
设了自动复位,还是提示这个,求助高手帮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了自动复位,还是提示这个,求助高手帮助啊

上图看看设置

网友A:
等软件启动后,在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软件启动后,在开控

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刷下控试试

楼主:
刷过控了,还是一样提示,看来和控没关系,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求G4下 载地址

网友:
G4G6 我記得 都可以復位啊 底下那信息只有用SimXA8 時 才有作用 控制器選擇為G6:2.InterLink Plus (G3) 選1.InterLink Transmitter 8 Channel 時 按SPACE鍵 就會出現那信息~
選擇 2.InterLink Plus (G3)在 模擬(S)>設置(S)...>Physics>修改自動復位時間(SEC)> 重開模擬 ~
按SPACE鍵 才會有作用 ~
按"X" 鍵用於3D場景 起飛位置的變換 照片場景按那個 也可以復位 ~
我的G6 最後是 控制器選1或2  按X 或 SPACE鍵 都可以復位~

网友(2013-04-21):
解决了吗LZ.

网友:
12合1能玩g6?求方法

网友B:
我是设置为自动重新开始的,呵呵

网友(2013-08-16):
引用 网友B:
我是设置为自动重新开始的,呵呵

如何设置重新开始?

网友:
模擬裡 設置摔機還原時間 電腦重開機 模擬開起後 等底下訊息消失 在開搖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