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高问题发表一点见解,希望有用

楼主(2013-03-20):
看了很多论坛里面关于掉高的帖子,我更加坚定是和小斯一样的问题,我的小斯升高失控,是因为动力过强,不然应该也是一样现象。
根源就是悟空的计算方式决定着imu必须是和机身硬链接,而s800和小斯都有软链接的地方,就是橡胶减震球挂载的部分,这部分重量都还不轻,足以影响imu的计算

有人做实验,去掉z15之后发现不再掉高
我从小斯上的出来的结论是:
1。软链接挂载的部分越轻越好,当然小斯的结构决定着轻也轻不了太多。
2。减震用的橡胶球弹性越小越好,最好就硬挂,当然,如何去除果冻是个问题
3。感度越高,越容易失控,感度高了,软链接部分晃动形成的干扰对飞控的影响就更大。感度低了安全很多,但是也有问题,抗风变得差了,因为悟空是通过超高的修正率实现稳定,降低感度,修正少了,抗风肯定变差,定点效果也会变差。

楼主:
飞控的修正频率和云台震动频率相同时,云台的反作用力可能会完全抵消飞控的修正,造成完全失控

网友:
又是一个思路,顶。。。。

网友:
真是集思广益啊,真希望厂家能够认真总结大家的意见,不断更新。

网友:
我也是小斯,大概40个起落,暂未掉高希望以后也不掉.imu是用3M出品大概3mm厚的双面胶粘的.
理论上小斯调好了云台的摆动不会影响重心的~so...

网友A:
我就是那个把z15拿掉做实验的那个人。
【测试1】是完全拿掉z15,5个航次完全不掉高度。
【测试2】是把z15拿掉换成等重的配重,就是把几块电池和铝件用大力胶牢牢绑在起落架上,没有电气连接,也不存在软连接硬链接的问题,更不存在负载的晃动频率和机架频率的问题。也不存在z15和飞机电压分配管理的问题。可它就是掉高度。
另外两个测试仔细考虑过飞机重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那个把z15拿掉做实验的那个人。
【测试1】是完全拿掉z15,5个航次完全不掉高度。
【测试2】是把z15拿 ...

我也是拿掉z15,配重测试的,3电,第三电掉,第二天,去负载,飞四电,没有掉,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拿掉z15,配重测试的,3电,第三电掉,第二天,去负载,飞四电,没有掉,不解

确实啊,负载轻了,s800飞得可欢势了,一上负载就掉高度。我觉得核心还是s800机架动力问题,而不是啥imu减震问题。

网友:
广大模友:重量大了,机臂都蹦紧了,所以震动就大了。
我们详细分析过数据,就是震动原因。

网友:
不想让大家走弯路,也没有隐藏什么隐情,就是把震动减弱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减,希望得到官方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那个把z15拿掉做实验的那个人。
【测试1】是完全拿掉z15,5个航次完全不掉高度。
【测试2】是把z15拿 ...

不要把负载挂在脚架上,而且你是用胶带绑,不叫硬连接。
不妨再做个试验,把z15用螺丝固定到机架上,不要用减震球。
或者把负载放在中心板上面,固定好。
实践出真知,呵呵

楼主:
还有一种办法,把基本感度降到150左右,垂直感度降到100,再试试

楼主:
希望大家都来参加实践,可以提高安全性,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很好,大家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回复。最讨厌那鸟人说一些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把负载挂在脚架上,而且你是用胶带绑,不叫硬连接。
不妨再做个试验,把z15用螺丝固定到机架上,不要 ...

拜托,炸鸡就连着z15 一块报销。我上次炸鸡的z15还没有修好呢。
大力胶绑负重和用螺丝有啥区别?就因为用胶布不用螺丝,s800就掉高度?没有听过这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大疆有没有卖过没有“DJI”标识的机臂?着急中!!!!

发张图,看一下,方便确认。

网友:
能不能从机臂入手解决震动,就像国外那个一样加固呢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看来只能用小点的了不要用15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