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台钻加个手摇升降

楼主(2013-03-20):
给台钻加个手摇升降
    上次废品站淘了个工业台钻,质量稀松得很,主要用作木工车床了。
    这次在废品站又遇到一工业台钻,z5016的,品相还可以,缺件不多,就少电机、电机座和顶盖。130多斤重,老板很好说话,1.5元一斤,就拉了回家。
    分解清洗,发现做工比较规矩,精度也还行。就是升降机头箱的环形把手坏了,机头箱升降很不方便,决定自制一个手摇升降装置。
    材料是一根20mm的梯形丝杠,2个螺母,一对内径12的伞形齿轮,一个摇柄,一个小轴承,几块铁板。
    伞形齿轮是买的,10多块钱,丝杆螺母是库存的,摇柄铁板等废品站收的。谁叫咱穷呢,穷人穷玩呗。
    丝杆两端车小和螺母电焊是到机加工的地方做的,收了俺50元,谁叫咱没车呢,敲在竹竿上,痛在心里。痛定思痛,怎么着也得去搞台车玩玩。妈**假洋鬼子……
先来个全景照

2个螺母焊在铁板上,固定在机头箱上。

    摇柄先装在铁板上,铁板借用底座的螺丝固定。铁板上钻个孔,放进丝杆的下端。为了转动轻松,丝杆下端车了个台阶,套上一个内径10的小轴承。

    丝杆上端的东东,是那个坏了的环形把手上切下来的,打了个孔来固定丝杆。原来想三点固定会更稳定,后来发现纯粹是多此一举,没啥大用处,调节还不方便。

    下次再来个钻改铣,“弟愛歪”(DIY,折腾呗。谁叫咱在废品站弄了个十字滑台,不折腾一下怎么对得住那个快200斤的铁疙瘩。
    钻改铣,对付钢铁有困难,削削铜铝总可以吧,欺负欺负木头总没啥问题吧?

楼主:
菜鸟一个,让各位大佬见笑了

网友A:
丝杆不会弯了吧

网友:
这种丝杠转用拉的办法比推的办法刚性好一点.
但螺母安在圆柱顶, 使用上不方便. 亦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不会弯了吧

已经用了十多天了,没发现弯。
升降到位后,机头箱锁紧,丝杆应该不受力,不太会弯吧?

网友B:
请问往上摇时费不费劲?

网友C:
惭愧。。没用过这样的台钻。。。我一直以为这种螺纹立柱的台钻,,要升降就得机头绕着立柱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往上摇时费不费劲?

很轻松的,下来更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惭愧。。没用过这样的台钻。。。我一直以为这种螺纹立柱的台钻,,要升降就得机头绕着立柱转圈。。。。

机头不必绕圈,是下面的环形手把绕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丝杆不会弯了吧

不会弯的,,

我几百公斤的机器也是这样挂着个丝杆,,,貌似很平稳。。

网友:
有时间我也改改,参考你的。

网友D:
如果按照立柱直径加工一个升降升降套,加推力滚珠。省事很多,,,,只要按照主轴螺距,拧入几颗顶丝就可以形成螺旋纹螺母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想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会弯的,,

我几百公斤的机器也是这样挂着个丝杆,,,貌似很平稳。。

你这是挂着的,受拉力不会弯!
他那是顶着的,受压力!这份量弯多到不会,但总没你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挂着的,受拉力不会弯!
他那是顶着的,受压力!这份量弯多到不会,但总没你的合理!

丝杆挂着更合理,只是结构也更复杂,D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会弯的,,

我几百公斤的机器也是这样挂着个丝杆,,,貌似很平稳。。

鹌鹑仔你还有什么大JJ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鹌鹑仔你还有什么大JJ啊?

这是小机器了,,,摇臂钻里面属于侏儒。。。。。二手市场里几乎个个比这个大一倍到N倍。。。可惜价格太贵,买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会弯的,,

我几百公斤的机器也是这样挂着个丝杆,,,貌似很平稳。。

吊着的丝杠不会弯,顶着的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照立柱直径加工一个升降升降套,加推力滚珠。省事很多,,,,只要按照主轴螺距,拧入几颗顶丝就可以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吊着的丝杠不会弯,顶着的就危险了

顶着的丝杆确实有弯的危险。
不过丝杆是20粗的,应该有比较大的余量,机头箱毕竟只有30kg左右

网友:
满足使用就行!但拉比頂省材料。

网友H:
木工论坛的"云卷云舒"兄弟,现在也开始混模坛了?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木工论坛的"云卷云舒"兄弟,现在也开始混模坛了?欢迎.

Yes.
玩木头要做工具,舞铁弄钢,就混进了模坛.这里挺有趣的.反正哪里都是折腾,高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