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59第二次户外试飞+航拍

楼主(2013-03-20):
伟力V959第二次户外试飞+航拍

网友A:
告诉你好消息 959可以用2s电池
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id96075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好消息 959可以用2s电池
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862 ...

看到了,谢谢分享,959航拍很棒,加上FPV设备爽了。

网友B:
不知道949还能挂这个航拍呢?

网友:
问题是少了FPV 不爽 只能跟感觉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949还能挂这个航拍呢?

可是我问了卖949/959的淘宝店主,说是不行!(把959的航拍配件用到949上去)郁闷了........

网友C:
300米,能这样的效果,不错啊。
问下稳定性和X4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米,能这样的效果,不错啊。
问下稳定性和X4比怎么样?

我的949稳定性跟X4是没办法比,尽管它个儿大了那么多!而据淘宝店主说959的稳定性还稍弱于949.............所以我对楼主能飞得这么高还能有这么稳很是敬佩,呵呵

网友:
我也刚入手的959,刚飞就坏了,尾桨的黑红线断了,拆了一看设计和做工太差了,那么细的线都是直角直接卡在里面,不断才怪。
而且我那个959怎么调都不能悬停,一离地就向后倒飞微调也不行。

网友:
又晃又抖,不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D:
敢问楼主,片子剪了这么多次,每次都只有飞机上升飞的片段,,,是不是伟力下降抽风发抖这毛病还是改不了?我以前飞过929,下降准发抖然后直接掉高,没电的时候更加厉害,不知道这959是什么感觉

网友(2013-05-29):
学习了!谢谢分享,959航拍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楼主,片子剪了这么多次,每次都只有飞机上升飞的片段,,,是不是伟力下降抽风发抖这毛病还是改不了? ...

同是929,降落要带点航线,收油垂直降落,肯定抽啊!稳着油降不抽,但是飞高了很难降下来!把桨角度弯一弯,效果不错哦!

楼主:
飞机已经出了,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