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接收板烧着了

楼主(2013-03-20):
前几天在论坛里出了个95新911,附带主尾电机,尾浆,等一些个小配件,今天买家收到说飞了两电主电机挂了,我让他换个新的电机试试看,结果飞一圈下来就悲剧了,论坛有911主板烧着的案例吗?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买家还说尾电机是红的,是不是短路引起的呢?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接收板

网友A:
尾电机都烧红了?没有那么大的热量吧

网友B:
如果尾电机红的引起短路也不会烧成这样,顶多是烧掉放大器,啥也不说了,为我之前买的那7块接收板默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都烧红了?没有那么大的热量吧

能看到,接收板烧的挺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尾电机红的引起短路也不会烧成这样,顶多是烧掉放大器,啥也不说了,为我之前买的那7块接收板默哀…

节哀哈,既然你都败了7块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B:
我估计是炸鸡后线断了一根,然后碰到别的焊点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炸鸡后线断了一根,然后碰到别的焊点导致

陀螺仪都扁了

网友:
太夸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都扁了

可见炸鸡非同寻常

网友:
夸张了吧!

楼主:
今天退给买家40块,真不知道他怎么玩的,接收板会烧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退给买家40块,真不知道他怎么玩的,接收板会烧着

这既然是他炸鸡问题导致那就不关你的事,为你感到不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