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安装调试遇到些困难。求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3-03-20):
刚到手的飞控,其他都接好了~看、就是不知道 怎么连 接收机。我天7控、求大神指点 怎么接 到一个2段开关。和一个3段开关。。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接收机常规接发 貌似天七的三十段开关不够哦

网友B:
天7 通道用云台不够的吧,好像要8通道的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的,建议lz看看泡泡大叔的视频教学,有以下几点一定注意啊,要不炸机
1、四个桨的方向一定确认
2、电调油门中位要设置(天七在3通)
3、调参软件里各项按照泡泡教学调,其中IMU有条件做个平衡
4、首飞前注意重心平衡,naza临离地前麻利些,不过相信这步之前你还会来的,多用搜索学习下

楼主:
难得用天7控 还不够 貌似泡泡师傅 用过6通道的

网友D:
通道7个是够了,但好象天7少一个三段开关吧。NAZA需要两个三段开关的

网友E:
我刚过关,,,加油,,,找泡泡吧,,,,,,我也是看他的帖子学的

网友F:
泡泡些的很详细。。我也是naza+天7。。。天7的三段开关是假的。。泡泡老师已经发帖教用天7的设置成真3段。。。。还有一个2段开关。。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选一个就好

网友G:
你进入(大疆创新DJI模型多轴产品讨论区),找以前的贴子,泡泡的,很详细,我就是看视频装的,很简单,不过貌似7通不够用

网友G:
我的10C用了9个通道

楼主:
你指的是这个帖子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网友H:
ding顶看帖就顶ding顶看帖就顶ding顶看帖就顶ding顶看帖就顶ding顶看帖就顶

楼主:
谢谢~~大家都这么热情教我解决问题~~我决定换控了~7通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