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直流电机能用水冷主轴用的变频器吗?

楼主(2013-03-20):
有一900w普通的直流
电机
,能用水冷主轴用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如果你是指淘宝上那几百块钱一个的水冷主轴,,,,
那显然是不行的,,,那是交流电机,变频器上标了UWV。。。
再说,,既然是直流,,何来频可变???

网友B:
能用的,用全桥整流成直流电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这贴有意思 先把220v 过变频变成三相 再全桥整流?
这点子不好啊,会让新手头疼的
直流电机常见有两种 一种是 励磁是磁铁的 那么就一定要用直流电 看好是多大电压的 对应一下
如果是220v的 那么就 买个单相整流桥 整流后 脉宽调制 或者做斩波电路
如果是励磁是绕组的 像电钻那种电机 直接斩波电路就可以了
很简单 买个大的电钻调速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