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厮云台调到我呕吐,高手教教我把

楼主(2013-03-20):
飞控是x6,云台输出是50hz,垃圾陀螺仪,cys的9257金属齿9257,视频中云台与机架走向一点都不协调,到了一个角度之后,马上跑到底,再回来时又延迟一会,搞死我了,希望有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同情!我都放弃了

网友:
加我好友,我教教你~  7790769

网友:
你加钱升级双IMU不就行了......折腾来折腾去.....  一步到位 升级零度小斯吧....

网友:
头重脚轻,不慌才怪,,,,,,,,,,,,,,,,,,,

网友:
你的舵机跟小斯是硬连接的吧?原版设计的小斯机架应该是软性连接的~~~

你这情况我估计应该是舵机扭矩不够~~~~别用mini舵机,换标准舵机试试,扭矩最好超10kg的

网友A:
扭距有5kg左右够了.我的是国产401和飞越9257.APM飞控.不开云台增稳只靠陀螺仪.电池和相机一定要平衡.重的话陀螺仪感度低点.轻的话就可以高点.不过舵机的扭距和反应速度很重要.想换power HD.或者改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