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对刀怎么对

楼主(2013-03-20):
第二次换刀怎么对刀。因为工件的面已加工过了,找不到Z轴的0点了。在百度上搜也没有搜到正确的二次对刀方法。老大们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
知道不说的都是 老二  算不上老大

网友:
留一小片地方不加工啊

网友A:
如果加工过的地方已知高度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工过的地方已知高度也可以啊

这个如何做,不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车刀还是铣刀,说清楚点

Z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做,不会呀

在已加工地方对刀,然后把刀向上移动到程序原点,程序里z清零

网友:
刀端面碰下工件

网友:
毛坯碰顶为0,加工过的翻面的话碰底为0

网友:
开过CNC(电脑锣)的都会对刀。分中,抄数。您说的对刀在数控里要按抄数的方法做,具体是先在工件表面对刀,再在工作台上对刀,把两次对刀的差额抄入数控系统。当换刀后,只需在工作台上对刀即可,数控系统自动会补偿差额

网友C:
你主轴不转 ,工件Z方向0点端面拿一张薄纸靠着    然后慢慢控制刀向Z方向0点端面靠近   一边靠近一边挪动薄纸直到薄纸被微微顶住,然后设置为Z 0   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主轴不转 ,工件Z方向0点端面拿一张薄纸靠着    然后慢慢控制刀向Z方向0点端面靠近   一边靠近一边挪 ...

哈哈,原来有人跟我一样对刀,不过这方法还真不错,条件要有手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原来有人跟我一样对刀,不过这方法还真不错,条件要有手轮。

呵呵,这个以前工厂做的时候经常用的方法          已经加工到位的工件来说只能这样  不然转动主轴去碰工件的话就会花了

网友E:
不是有丝尺么,那玩意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有0.01-0.1每个尺寸都有的那个

网友:
我也用薄纸对刀。工件端面是平面的话我会用刀棒放到平面上,z轴慢慢下降一边左右滑动刀棒直到刀棒滑过刀具有一些阻力,z设置成+刀棒直径

网友:
学到了,以前老是刮刀工件

网友:
试切呀!

看来是没玩原始床就上了CN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丝尺么,那玩意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有0.01-0.1每个尺寸都有的那个

丝尺被定住就一个印迹了  你有钱     对几次刀你就要废一把丝尺0.01的        薄纸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看这里都是Z对刀的,那XY怎么对刀呢?

这个也很简单啊  有的就是用分中棒,如没有分中棒 就用手来回转动刀X或者Y靠近工件表面 有顶住的就设置X或者Y是多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