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平面磨床PK二手TW磨床

楼主(2013-03-20):
一个朋友开了个店,想买一台618手动平面磨床。江苏产的,如信达,远大等,报价基本上在1.5w左右。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二手台湾产的磨床吗?现在纠结到底是买二手还是国产全新。钱少。可选择的不多。请坛子里的大神们指点

网友:
二手东西估计挑不到好的,为什么卖2手,就是因为不行了

楼主:
倒闭工厂出来的是可以,只是很难遇到合适的,

网友A:
我们月初刚买了一台二手日本OK和一台台湾仿日本OK磨床,漆面翻新,导轨重新铲挂,日本16000,台湾12000。期间看过江苏产新机(13500)、杭磨二手(9000)、台湾牌大陆产二手(10000),最后还是选择日本和台湾的二手机,试机和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但是买二手机的前提是你必须懂机床,要不JS杀你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月初刚买了一台二手日本OK和一台台湾仿日本OK磨床,漆面翻新,导轨重新铲挂,日本16000,台湾12000。期 ...

能上个重新铲挂的导轨的图看看什么情况吗?

网友B:
以前在新疆只见过大水磨,到了广东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磨床,居然是手摇的,看到徒弟两手飞快的摇磨床我感慨万千,这工作真他**下贱,改成电动很难吗?

网友:
ok就是冈本,我用的套套也是冈本的,日本的企业就是行,做套套的也做机床。西铁城也做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新疆只见过大水磨,到了广东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磨床,居然是手摇的,看到徒弟两手飞快的摇磨床我感慨万 ...

兄弟。这个磨床都是磨小件,高精度的,还可以做成型磨。用自动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月初刚买了一台二手日本OK和一台台湾仿日本OK磨床,漆面翻新,导轨重新铲挂,日本16000,台湾12000。期 ...

兄弟应该是东莞深圳这块的。。。我觉得二手的台湾或者日本机,不一定会比江苏的新机差。前提是不要买到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应该是东莞深圳这块的。。。我觉得二手的台湾或者日本机,不一定会比江苏的新机差。前提是不要买到垃 ...

挑的好是肯定的,我们总务主任看了江苏新机说“比我们的旧机还差”,机身太单薄,基本上打砂轮后主轴精度就完蛋了。另外还有两台二手的日本磨床,给JS吹的天花乱坠的,开价14000一台,实际一开机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可否指点一下,挑选的时候主意那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磨床都是磨小件,高精度的,还可以做成型磨。用自动的不靠谱。。。。。

自动的就是大水磨,开粗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新疆只见过大水磨,到了广东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磨床,居然是手摇的,看到徒弟两手飞快的摇磨床我感慨万 ...

这种研磨机,是要靠手感和听声音下刀的,光栅尺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