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6轴2米低空拍油菜花田。 挂到电线 掉到地上

楼主(2013-03-20):
求助, 我的WKM 6轴一直飞得很稳,  前几天2米低空拍油菜花田。 挂到电线 掉到地上,坏了一只机臂和一只浆。  现在更换好以后。 起飞就往一边快速跑。控制不主, 发邮件给大疆 没有任何回应。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

网友:
您好,明天请联系朱工。

网友:
按照正常流程走就可以,先和代理商确定问题,如果确定硬件出现问题,返厂检测维修。

网友:
以为有油菜花视频欣赏…………

网友:
同6楼,这标题

楼主:
我的WKM 飞控经过,反复研究测试都朝一个方向跑。经过反复测试最终发现
还是飞控有问题。没有办法了只有把飞控系统直接安放到水平的桌面上测试。

测试方法  1.把飞控感度调到默认值100.  热后把飞控平放到桌面上。

          2. 用水平仪做好飞控的水平放置。以保证m1-m4的电机输出量一致。

(我的是4轴)
          3.接上4个机臂的信号输入。
          4.上电启动。
            现在油行程已经校准一致。 启动时电机转速是一至的,
            但是当我推大油门最高再收回到小油门的时候,            问题

就出来了。 只有M4电机。油门没有同步减小油门,电机的输出量要比
其他的大很多。  好了,现在我们假设 现在油门没有减小的这个电机有问题。
我们把系统断电 ,换其他机臂的电机 试试。但是测试出来的 都是M4 输出的油门

高,小油门电机输出量一至,当推大油门,再减小的时候。M4输出的信号量 没有

减少。最后还发现小油门时。刚刚开始30秒左右。电机是同步的,30秒以后M4会

自动加大油门量程。声音明显变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 损失了不少浆。 启动

升空很平稳,但是几十秒以后,就会开始朝一个方向狂奔了,最后炸鸡。
请问 现在我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多轴上要考虑装一个急速降落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