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3-20):
今天第一次用并联的
电池
。两块3S 2200电池并联
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先用完一块,再用第二块。
飞了一段下来,发现一个电池是11.4V,另一个却是12.5V,基本没怎么消耗。
然后继续飞,还是可以飞。又飞了一段时间下来,发现11.4的那个降到11.1了。然后那个12.5的降到11.3了。就是说第二次飞消耗的是之前比较满的电池。之前比较空的那块在第二次飞行过程中基本没怎么消耗。
这个现象正常吗?????
另外问一下,并联使用对电池好不好。有过并联电池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你比较2!鉴定完毕!还要做你沙发!

网友B:
这个要看细节,你操作说清楚点。

网友C:
并联的线是怎样的?最好有图片看看
你这情况不正常。

网友D:
第一次飞的时候,有块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飞的时候,有块电池接触不好。
正解。。果断没接触。

网友F:
经过鉴定,楼主采用了最新的FIFO并联电路,当第一块电池电池耗尽后随即抛掉,第二块电池接着启用飞行。减轻了重量提高的续航时间。

网友G:
我也有过类似的,只不过是其中一块用完,另一块一点没用,不像楼主会接着用第二块。结果我换根并联线就好了。
但是,前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了,结果炸鸡了,现在每次起飞都得检查两块电池电压。
以后换电池还是买一个容量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