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2216KV880,用三叶桨的话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3-03-21):
我尝试了3S点用9X6三叶桨,但是压降很厉害,机架选择的是F450。感觉好像不太合适,请教一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三叶桨?谢谢!

网友A:
右眼兄:
2216 KV880最宜用1047硬桨,11V时12.5A可发920g推力。
改用三叶桨时可兑配9060x3桨。耗电和推力相约。
不过普通三叶桨硬度不够、价格偏高,还是仿APC两叶1047桨实用。
陈伯

楼主:
我用的9X6的三叶桨硬度够,就是压降太快,电池是2200MAH30C格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