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视频】看完老外的机子,除了稳定就是稳定。

楼主(2013-03-21):
【6轴视频】看完老外的机子,除了稳定就是稳定。
Rabbit flight controller

Rabbit flight controller Flame;HeXaxopter R-6 motors:2212 930Kv Esc: 20A HobbyWing Props: 10X45 GeFman Pilot:VAGAN(X-Mike)

Rabbit flight controller Flame;HeXaxopter R-6 motors:2212 930Kv Esc: 20A HobbyWing Props: 10X45 GeFman Pilot:VAGAN(X-Mike)

网友:
稳定是努力的方向。

网友A:
用的是兔子啊

网友:
rabbit 是兔子么?不知道国外销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兔子啊

我只知道欣赏,却不知道他的品牌和配置,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Rabbit flight controller 玉兔飞控
飞手是在国内生活的一位俄国人。···纯猜测

网友:
稳就一个字,,非常好

网友:
兔子被他调的好稳

网友B:
马达:2212 930KV 桨:1045 电调20A

网友:
这配置能飞出这效果  很不错啊  怎么感觉他的加速升力挺大   目测XXD2212   我郎宇X2212   同样六轴好像没这么大的升力  同样是1045的浆

网友:
云台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达:2212 930KV 桨:1045 电调20A

是啊,用这个飞650呢,不知道电池用的是3S还是4S,能看出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用这个飞650呢,不知道电池用的是3S还是4S,能看出来么?

他在视频最后写的电池是3S的

网友D:
真没有感觉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很平常嘛,国内比这飞的好的人多了去了,我们这儿的老王飞的比这好多了。

我说的是实话,楼主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在视频最后写的电池是3S的

嗯,是我没注意看。我也想用类似配置(原来用于F550的)来飞650,看来是可以试试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没有感觉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很平常嘛,国内比这飞的好的人多了去了,我们这儿的老王飞的比这好多了。 ...

好,老王厉害!

网友:
其实飞得稳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看到他的三段视频里只有一小段表明使用了GPS,大多数都是采用CF模式。你从他的飞行状态就可以查看到。还有他飞行的气象条件很低,树枝的摆动幅度很小。还有他的飞行范围一直在视线的直观距离内。在这些条件下,只要是经过一段的初步训练就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