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朗宇2212KV980和2216KV880的效能问题?

楼主(2013-03-21):
关于电机朗宇2212KV980和2216KV880的效能问题?
现在研究了快2天了,桨选用高仿1047。
一直考虑买2212还是2216,2212销量高于2216。
难道2216多一点的升力载重比不上2212效能高吗?
谁了解的多一些,请讲讲个人经验看法~

网友:
楼下来回答。

网友A:
看你的灰机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灰机总重量

简单加一个飞控飞行怎么都好说,但是多半是想航拍的吧,飞行重量必然大一些,设想一下带航拍那款电机更能胜任,总是感觉2216余量大一些,后面升级拓展空间大一些。
用过的朋友说说,最好是同等机架测试过。

网友:
2216+11x7

网友:
450机架 V2216900 KV 1047 降不解释

网友B:
首先,,电压那一栏对应了使用的不同s数的电池,,这里没有列出高于11v的电压,,说明4s及以上的电池用上来性价比会很低(从表里看电压越高力效越低)。。
其次,,算出你最终使用状态下的总重量(装上图传相机云台和电池等),,然后参考表里相应大小桨的的拉力数值,,对应上你需要的那一栏,,再看电流跟力效。。这个表不够详细,,有的表会把同一电压和桨分成50%65%75%85%100%油门大小专门测出力效。。
最后得出你的结论。。
我就是因为之前没仔细研究这个表,,导致买了v2216kv900配1147桨,,现在起飞2100g,,用4s5200mah只能飞7~10分钟。。算下来力效只有6。。现在打算出了换个盘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压那一栏对应了使用的不同s数的电池,,这里没有列出高于11v的电压,,说明4s及以上的电池用上来 ...

感谢!感谢!
说的好,我急需了解的就是这类的文章。
我在琢磨一下&

网友C:
LZ继续琢磨吧。如果想就是这样了,就2212,如果以后想挂个狗之类的,就2216.

网友D:
2216带电池控制在1200克内续航很可观的哦 一个2200电飞15分钟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继续琢磨吧。如果想就是这样了,就2212,如果以后想挂个狗之类的,就2216.

什么是挂狗?你指的是相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挂狗?你指的是相机吗?

狗是gopro的简称。。淘宝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16带电池控制在1200克内续航很可观的哦 一个2200电飞15分钟信不?

求指导。。。我的A2216配2200电池续航为什么才7分钟。。。带电池总重量15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是gopro的简称。。淘宝搜下就知道了。

原来是高清运动摄像家啊,这个价格太高了,三千多元。
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抢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高清运动摄像家啊,这个价格太高了,三千多元。
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抢劫~

去搜搜裸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搜搜裸狗。。

还有这个,好小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好小巧啊!

本来就是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这么大啊。。

呵呵,上面那个图加了一个安全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上面那个图加了一个安全套,~~~

是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指导。。。我的A2216配2200电池续航为什么才7分钟。。。带电池总重量1500克

总重900克12寸桨 肯定超15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重900克12寸桨 肯定超15分的

请教怎样减重。。。配置是A2216/4个 1238桨 机架是铝合金的。。电调是40A的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重900克12寸桨 肯定超15分的

你这个是实测数据吗,可靠吗?
如果真是按你说的,我会入手2216,不过手头只有1047,这个1047的高仿桨再2212和2216中的表现如何?
桨带的太大了,电调也要加大~
11*7是什么规格的桨?

网友:
用4006电机吧,还便宜,比2216好点。2200电池总重1250g可以飞13分钟。 你要是减减肥到1000g,飞18分钟没问题的。载重还大。参考4006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2601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实测数据吗,可靠吗?
如果真是按你说的,我会入手2216,不过手头只有1047,这个1047的高仿桨 ...

用1147的桨比较好

网友G:
其实没必要老是计较那么一点的能效了,正道的应该是从提高锂电的容量入手,如果同样的重量,容量能再增加一倍,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锂电出现才是令我们兴奋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实测数据吗,可靠吗?
如果真是按你说的,我会入手2216,不过手头只有1047,这个1047的高仿桨 ...

关键是要轻 1147仿apc那种 悬停14分 1245悬停15多点 全部是2米左右高度 无风状态3.6电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轻 1147仿apc那种 悬停14分 1245悬停15多点 全部是2米左右高度 无风状态3.6电压下来

谢谢,知道了,又多一点参考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没必要老是计较那么一点的能效了,正道的应该是从提高锂电的容量入手,如果同样的重量,容量能再增加一 ...

这个我想大家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147的桨比较好

谢谢!
机子装好后,回头再买两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样减重。。。配置是A2216/4个 1238桨 机架是铝合金的。。电调是40A的4个。。

电调我用20的 减重关键在机架

网友H:
v2216kv650版.1238碳桨.4s4200飞25分钟.重量没称.大概1.5~2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