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郁闷问题

楼主(2013-03-21):
本人一台v120d02s 鸡鸡   尾巴不管怎么调猛推油门  总是有轻微摆尾   按照琴弦的帖子 找中立   调拉杆   怎样都不能调到完美   请教大家 如何能把尾巴调到完美状态  谢谢大家

网友A:
静态,完美了

网友B:
感度是多少

网友C:
接收机上有一个尾舵感度的调节电位器,你可以试试动动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如果尾传动有震动就会摆尾!对尾旋停看一下尾巴有没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是多少

现在调到85  好一些 但是还是推油 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上有一个尾舵感度的调节电位器,你可以试试动动它。

那个我调了  好像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尾传动有震动就会摆尾!对尾旋停看一下尾巴有没有震动!

正常飞  没问题  就是推油时  有摆动

楼主:
我这个头折了  会不会影响

网友E:
罗巨过大。尾巴转速不够。减低罗距,大约65%以上油门悬停,以保证有足够的尾桨转速

网友:
今早试飞时平衡尾翼会蹭到地面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巨过大。尾巴转速不够。减低罗距,大约65%以上油门悬停,以保证有足够的尾桨转速

螺距是根据华说明上设置的   而且我另一台就锁的挺好 这台咋调都是有轻微摆动

网友:
调低螺距行程量,整体调高油门曲线

网友:
有风的时候更明显,3D就好了,转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头折了  会不会影响

会影响,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头折了  会不会影响

有影响,剪段钢丝打磨后粘上去。

另外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排除下:
1、换那几个伞齿试试
2、排除尾部震动
3、提高油门,减小螺距
4、调高感度

网友:
我的d02s感度很高了,刚刚低过金鱼尾。倒退航线还跑尾巴。郁闷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是根据华说明上设置的   而且我另一台就锁的挺好 这台咋调都是有轻微摆动

N多人跟我说过“按说明书设置的……”
也N多人跟我说“没错啊,M点螺距设置是0啊……”

我通常回答:数据是死的,拉杆是活的。控里的数据是0,拉杆长度不同,桨未必就是0螺距——我的大哥!
具体怎么对准0螺距,翻我旧帖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头折了  会不会影响

肯定有影响另外看看这个整体在尾轴上顺滑不?
还有尾转动轴有没有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