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3-21):
12寸显示器是放在手提箱里还是放在三角架上,那个好。

网友A:
三角架上,显示比较小,放架子上没问题的,遮光这些都好解决。您想想,飞FPV时一般站在飞,神经保持高度紧张 ,要不断的在看天找机和埋在屏幕中从一堆模糊的图像间找地标并判断参数间切换,不时的还要高高举起自己的控到处乱晃,生怕一不留神失控了就只有提控回家,如果放箱里,您就等着腰肌劳损吧。像其他大神一样,坐在桌前喝喝咖啡,拨拨控,飞丢了也不捡,抽只烟,盛世闲庭信步的把桌子板凳收了走人。这境界我反正还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架上,显示比较小,放架子上没问题的,遮光这些都好解决。您想想,飞FPV时一般站在飞,神经保持高度紧张 ...

我更作不到了。

网友:
反正我是放在了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