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可以加装电调吗?

楼主(2013-03-21):
一般的玩具遥控车,速度太快,而且也不能调速有比例控制转向,想进行改装,除了舵机控制转向外,动力用一个双向有刷电调,直接接小车上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
完全可以,你还需要一个接收器

网友:
看遥控器是不是比例控,如果你不用原来的遥控器都成模型的遥控器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加电调控制马达非常简单,效果也很好,但是你要考虑到原配的遥控和接收要拆掉,那么转向舵机也要改用模型舵机, 可是往往舵机的改装是有点艰难的. 要制作安装位,要改造转向连杆

网友:
我也准备改改玩具,提高性能。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首先 朋友 要知道 玩具和模型是有区别的 特别是部件材料很讲究呀 费力改好个玩具车 稍微以暴力玩 就会散架 玩具的塑料件太脆了 其次 电调舵机是模型的部件 这种移植就像包2。4升的发动机安到夏利的发动机仓里面 ... 现在TB的车架也不贵 买了自己蹿起来 也是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朋友 要知道 玩具和模型是有区别的 特别是部件材料很讲究呀 费力改好个玩具车 稍微以暴力玩 就会散架 ...

根据LZ需要,不论是玩具还是模型,在技术上是可以的,只要有能力

网友:
需要动手改。没现成材料的。还要自己加工。累的

网友:
儿子的跑跑卡丁车已经被我成功的改装成了模型,在地板上漂移哦。。。。

网友:
可以,如果不带差速器,装一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