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2212单线版

楼主(2013-03-21):
电机之前推油门到一半的时候卡顿,然后就停转,不爽,重绕之;
因为没有和原先规格一样的漆包线,所以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这次绕的是1400KV,线是0.57mm的,太粗所以只能绕成单线的。
绕完测试觉得还不错。

网友:
利害啊,一直不会绕

网友A:
不是无刷云台用的电机啊?

网友:
高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无刷云台用的电机啊?

这次只是绕的普通固定翼用的电机而已

网友:
这是啥东东

网友B:
单根线绕组电阻会比较大,铜耗大,无用功多些,这种粗线应该试试双线或者三线绕线

网友:
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饶过,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方法去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线绕组电阻会比较大,铜耗大,无用功多些,这种粗线应该试试双线或者三线绕线

你的电路知识还是要补一补,我这单线比原来四线的总截面直径还要大,用电表测单线的电阻只有原来的一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知识还是要补一补,我这单线比原来四线的总截面直径还要大,用电表测单线的电阻只有原来的一般
...

可是双线并绕可以继续降低电阻呀。当然,本来粗线的电阻就很小,我只是建议而已~

网友C:
单线能达到的槽满率肯定更好,铜截面积越大,电阻肯定越小。
目测楼主这电机还有空间,可以用更粗一点点的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双线并绕可以继续降低电阻呀。当然,本来粗线的电阻就很小,我只是建议而已~

问题是这么粗的线只能绕进去一根了,两根并绕的话只能绕进去5圈了,这样KV值就不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线能达到的槽满率肯定更好,铜截面积越大,电阻肯定越小。
目测楼主这电机还有空间,可以用更粗一点点的 ...

满槽率的确还可以提高,估计还能用0.6mm的线绕进去,而且我现在用的漆包线质量还不够好,下次找点音响级别的无氧紫铜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满槽率的确还可以提高,估计还能用0.6mm的线绕进去,而且我现在用的漆包线质量还不够好,下次找点音响级别 ...

你不是要拆你们家的音响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要拆你们家的音响吧,呵呵

我还真的从家里的音响的分频器里拆了四组线圈出来,不过都太粗了,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是双线并绕可以继续降低电阻呀。当然,本来粗线的电阻就很小,我只是建议而已~

单线效力最好,单根粗线只能手工绕,所以价钱便宜的小电机都是同一归规格的细线多根绕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真的从家里的音响的分频器里拆了四组线圈出来,不过都太粗了,不合适。

高人啊,你试试拆个Edifier 的试试,这个品牌音响不错,估计线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上 旧杂货店看看

网友F(2013-09-30):
楼主,你好,你每个槽绕多少圈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高人啊,你试试拆个Edifier 的试试,这个品牌音响不错,估计线应该也不错吧

看来你的音响知识需要再潜水哦要想好就拆FM ACOUSTICS、MBL、YBA、Burmester、克莱尔、麦景图、莲、丹拿、惠威……

网友:
我也想把烧了的电机绕成单线的,同样的kv能绕出来吗。能教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你每个槽绕多少圈阿

具体的匝数是要根据你想要得到的KV值来定的,像这个2212的1400KV,12槽14极的就要绕9圈

网友: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公式,谢谢

网友:
4N镀银铜,满足你们的欲望

楼主:
绕线电路图能给一张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绕线电路图能给一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绕线电路图能给一张吗?谢谢!

就是这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多谢 !
绕线顺序是: 1-12级 方向是正反 反正 正反 反正 正反 反正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 !
绕线顺序是: 1-12级 方向是正反 反正 正反 反正 正反 反正 吗?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KV值是怎么计算的呢?望能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的音响知识需要再潜水哦要想好就拆FM ACOUSTICS、MBL、YBA、Burmester、克莱尔、麦景图、莲 ...

太强大了。还是要喇叭吧

网友:
面积相同,承受电流就一样。这个不带差的。 多股铜线导电特性好一些,Q值高
多芯线电流大些,因有趋肤效应,在交流电流通过时,导线中心处电流会小于边缘处,频率越高越明显。

另外 用细线可以提高满槽率。用图示意。

网友:
我想问下电机的KV值是如何确定下来的,新手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