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错了?6mm的HSS铣刀,转速700就足够了?

楼主(2013-03-21):
提示:

网友A:
你只用6mm的HSS刀?

网友B:
6mm。。好粗
我最大也就能夹6mm

网友C:
如果你没冷却系统而且用的不是高性能高速钢铣刀的话,线速度不要超过10m/min

网友D:
电机低速没力也就不能按这个算了吧

网友E:
只知道高速烧刀退火,如果冷却润滑良好,吃刀量少,开个1~2K转也可以的,但是重切削那就只能照标准来了
记得常规高速钢铣刀的工作转速范围是500~800转

网友F:
布衣我是口水 15米 那是铝合金 钢碳钢 顶多5米

网友G:
冷却润滑很重要,省刀,省磨,省事,快点慢点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