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BEC驱动微型舵机能力的疑问

楼主(2013-03-21):
这是好盈天行者电调的说明书
从表中看,即使天行者80A的电调,4节锂电最多只能带6个舵机,像飞翼的涵道机都需要很多个舵机,F35就要11个舵机,这怎么能带动呢,但实际操作好像都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望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是因为这些舵机不是同时工作的,这个表的数字是同时工作时的带舵机的数量。如果11个舵机同时工作的话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不是高手的答,因为你11个舵机不可能都同时运动的吧?顶多就4个一起动的,舵机不动作的时候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外加ubec就搞定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搭车学习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加ubec就搞定了。

啥意思啊?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啊?不太懂

不要电调供电,另外ubec供电,基本上要多少个舵机就多少个舵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电调供电,另外ubec供电,基本上要多少个舵机就多少个舵机了吧,

哦哦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C:
实测YZW 9G带负载工作的电流也只有100多毫安,最大负荷电流不到200毫安。 手里的BEC可以带多少个舵机自己算一下。接收机啥的电流很小,安全起见留个500ma给接收机也还可以带很多舵机。 说明书说的太保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YZW 9G带负载工作的电流也只有100多毫安,最大负荷电流不到200毫安。 手里的BEC可以带多少个舵机自己算 ...

好的,谢谢哈

网友(2014-07-21):
自己测工作电流是正道,各人应用千差万别,数字/模拟舵机电流需求大不同。即使同一枚舵机在飘飘上和激烈3D机上的电流相差几十倍很正常。那些能带几个几个舵机的指标只有一丁点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