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油门与电机反向,怎么设置才能正常?

楼主(2013-03-21):
新手装机,450电直,初始化电机
1、油门打到最大,电机接电,有声音(不正常提示音)后油门拉最小,这时电机转动。
2、T8FG设置J3反向(反向油门),油门打到最大,电机接电,提示音正常后拉最小油门,设置完成。再开机油门与电机正常,提示音3声连续(我用30C电池)。

可是这样设置反向油门后,所有的斜盘舵机方向全乱了……。

3、设置油门J3正向,不接电机测试,舵机正常。

如何设置才能不用油门J3反向,而电机正常呢?

网友A:
调整其它通道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其它通道正反

感谢回复!

T8FG是不是只能设置油门反向才可以?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A:
也不是,这和接收机、三轴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T8FG是不是只能设置油门反向才可以?为什么这么设计……。

不需要管调了几个通道的反向
只要舵机,油门方向都正确。。就行。。哪怕全反向了也无所谓。。
不过一般只需要调2/3个通道反向就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这和接收机、三轴都有关系

接收是T8FG套装的R6208SB,对码正常,用普通模式,没啥可调的了吧。
控上新建直升机,斜盘是HR3,其它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管调了几个通道的反向
只要舵机,油门方向都正确。。就行。。哪怕全反向了也无所谓。。
不过一 ...

调整了2个反向通道:2和6.
接接收机线:左1、右6、后2、电3

上推油门杆:3个舵机全向上
上推前进杆:前二个舵机向上,后面的舵机向下
下拉后推杆:前二个舵机向下,后面的舵机向上。
对了吧?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了2个反向通道:2和6.
接接收机线:左1、右6、后2、电3

升降舵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方向反了

把前进杆、后退杆的动作相反设置?

楼主:
这回应该行了:
通道2、6反向,控J2、J3反向。
结果是:
上推油门,三支舵机全向上
上推前进J3杆,前二个舵机1、6向下,后舵机2向上。
下拉后推J3杆,前二个舵机1、6向上,后舵机2向下。

对新手来说不容易,刚弄明白……。

楼主:
还有一个,油门反向后一开控就响,提示油门最大…………

楼主:
电池与电调的T型接头真够紧的,费劲…………

网友C:
你調Joystick的方向幹什麽?
油門是Throttle---3CH
副翼Alieron---1
升降Elevator----2
螺距Pitch----6
尾舵Rudder---4
一上是Futaba的默認通道輸出。 如果你動了設置。。。。。找本地的模友吧。

网友D:
futaba 控油门反向很正常啊,有什么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調Joystick的方向幹什麽?
油門是Throttle---3CH
副翼Alieron---1

不调方向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控油门反向很正常啊,有什么纠结的

看来大家都是啊。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