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雕刻机真空吸附用的什么泵

楼主(2013-03-21):
请教一下,那种1325型的,木工用的雕刻机,真空吸附平台的,用的是什么泵,多大瓦数的可以

网友:
用风泵就行0.75KW

网友A:
1325的.0.75KW绝对不行,最少3KW,装水的那种低速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25的.0.75KW绝对不行,最少3KW,装水的那种低速的泵

这种可以的吗

网友:
也可以,要看吸什么东西,吸的面积大,不搞穿的,这样也行,

网友:
不知道够不够力

网友:
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啊,还真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