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卫星!稳定性能

楼主(2013-03-21):
看到现在许多机子的配置都是三轴+卫星,虽然省去了许多许多的接线,可是这样稳定性能和用接收机的一样吗?

网友:
陀螺需要接受从遥控过来的各通道数据,这些数据都要转换成数字形式陀螺才能处理,卫星接收是用数字总线来传递各通道数据的,
传统接收信号还要靠陀螺自己来测量.你自己觉得哪个可靠一些呢?

网友A:
传统接收  本身接收就相当于一个单片机  除了接收信号 还要负责处理解析

三轴+卫星  相当于卫星只负责接收  解析动作全部给三轴了

个人觉得假如你喜欢用山寨货  三轴+卫星的方案 是最靠谱的  除非你三轴死机  否则信号处理不会有问题

但是DSM2 要注意信号死角问题  建议还是贴两颗 安全

最后说下 本人所有飞机全部山寨卫星  飞了1年多  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接收  本身接收就相当于一个单片机  除了接收信号 还要负责处理解析

三轴+卫星  相当于卫星只负责接 ...

感谢帮助!
我现在又JR DSX7 DSMJ版,接收是RD721+卫星
三轴是MB
还有个控是10CHP,改的飞梦2.4G模块,接收是IS-8R
飞越450,我遥控用哪个?
1:DSX7+接收机+卫星,可是这样实在是不好布线!
2:DSX7+卫星,担心稳定性能,我们在这里模友有过失控记录!
3: 10C+IS-8R接收机,看坛子里反映说不错,可是担心干扰失控,毕竟接收没有任何防干扰措施!只是一个纸盒包着!

网友B:
D10加mb能用卫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加mb能用卫星么

好像是DSM2制式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
我现在又JR DSX7 DSMJ版,接收是RD721+卫星
三轴是MB

J版能用721?
是731吧
DSX7+卫星,只要不是山寨的,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
我现在又JR DSX7 DSMJ版,接收是RD721+卫星
三轴是MB

我记得DSMJ 冒失是JR出的一种奇葩制式  和DSM2 貌似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接收  本身接收就相当于一个单片机  除了接收信号 还要负责处理解析

三轴+卫星  相当于卫星只负责接 ...

请问一下,,卫星是什么。。。我新手,,不懂,,还请跟我详细讲一下好不,或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
我现在又JR DSX7 DSMJ版,接收是RD721+卫星
三轴是MB

请问一下,,卫星是什么。。。我新手,,不懂,,还请跟我详细讲一下好不,或发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卫星是什么。。。我新手,,不懂,,还请跟我详细讲一下好不,或发个链接,,谢谢

JR遥控器的卫星接收!可以减少死角!也可以和三轴匹配当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JR遥控器的卫星接收!可以减少死角!也可以和三轴匹配当接收机!

还是不懂,,我没概念,,^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懂,,我没概念,,^00^

实际就是个副天线  在使用传统接收的情况下  增加信号

使用三轴无副翼系统  可以不用传统接收  把舵机插3轴上  卫星插三轴 减少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就是个副天线  在使用传统接收的情况下  增加信号

使用三轴无副翼系统  可以不用传统接收  把舵机 ...

哦,,现在有点点那个意思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就是个副天线  在使用传统接收的情况下  增加信号

使用三轴无副翼系统  可以不用传统接收  把舵机 ...

我觉得,卫星也有一个安全弱点。。。就是所有信号都通过一条外部连线连接,如果只用一个卫星,而那条信号线接触不好的话,很容易失控,所以接卫星还是接双卫星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卫星也有一个安全弱点。。。就是所有信号都通过一条外部连线连接,如果只用一个卫星,而那条信号 ...

在接收外面包上锡箔纸(不包天线)会不会起到放干扰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接收外面包上锡箔纸(不包天线)会不会起到放干扰的作用?

如果接收机放置合理的话,没必要包锡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接收外面包上锡箔纸(不包天线)会不会起到放干扰的作用?

没敢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接收机放置合理的话,没必要包锡纸。

接收打算装大齿盘下面,离电机挺近,用不用包锡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统接收  本身接收就相当于一个单片机  除了接收信号 还要负责处理解析

三轴+卫星  相当于卫星只负责接 ...

听说VBAR,KBAR用卫星的话容易供电不足,VBAR,kbar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F:
以前用DX8+3GX+两枚原厂卫星 失控炸鸡3 无奈之下换上了AR8000,再也没失控过了。

觉得卫星优势不在,现在14SG+6203SB,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vbar+原厂卫星从没失控

网友:
哎,现在还没搞懂,卫星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VBAR,KBAR用卫星的话容易供电不足,VBAR,kbar都有这个问题

VBAR 只有在使用高压舵机情况下使用DSMX制式 会出问题
  高压舵机电流波动大  DSMX信号数据比DSM2大一倍  造成V8数据处理不过来
即使外挂BEC 也解决不了  所以不是供电问题   这些我的魔友都试过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DSMX传统接受 来给V8减轻压力
但是DSM2 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卫星也有一个安全弱点。。。就是所有信号都通过一条外部连线连接,如果只用一个卫星,而那条信号 ...

卫星线主要在插口处容易断  自己在那里点热熔胶和AB胶加固  即可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DX8+3GX+两枚原厂卫星 失控炸鸡3 无奈之下换上了AR8000,再也没失控过了。

觉得卫星优势不在,现在 ...

两个卫星的贴法是有讲究的  不是你想怎么贴就怎么贴的  估计你没有按照90度原则去贴 所以还是造成了信号盲点

至于FUTABA   我对他的制式没有太多研究 但是发现FUTABA的接收都是两根长天线 可引到机体外 最好的办法也是两根天线交叉90度

DSM2制式的接收多数都是短天线 很多人喜欢把接收藏到机身内  本身碳纤机身就会屏蔽一些信号 所以设计出了卫星这个副天线

网友:
长见识中,学习

网友:
直机范围不大 现在三轴又是主流。全改了卫星。就是在250 换装zyx-s 加卫星的时候鼓捣了1天。 450 k8上一点难度没有。飞越的69字字母收又便宜。直接就能当两个接收用。用了D10 感觉比天7上了个档次。手感都统一了。还多了 个 山寨6200 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