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选择问题?

楼主(2013-03-21):
玻璃纤维船身
长: 385mm
宽: 180mm
高: 60mm
质量 : 430g
马达: 20-40 2604kv 水冷无刷
ESC: 30A 防水
迷你舵机

原厂建议配的是1350mah 11.1v 30C的电池, 正好能稳定的跑,螺旋桨原厂用的是什么不清楚 . 我刚好有几个2200mah 11.1V 20c的. 想问下如果用2200mah 电池的话,螺旋桨应该这么配? 先谢了!

网友A:
应该选择半浸浆,我也有个闪电,壳盖防水不好做啊。而且这个吸水舵靠近螺旋桨,大舵量转弯速度急降,最好的做法是把吸水舵延长在螺旋桨的后面

楼主:
如果只是从1350换到1800, 这点增加的质量需不需要换浆呢?

网友B:
这个是国外网站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择半浸浆,我也有个闪电,壳盖防水不好做啊。而且这个吸水舵靠近螺旋桨,大舵量转弯速度急降,最好的 ...

防水用胶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国外网站的产品?

是的 不过X宝也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从1350换到1800, 这点增加的质量需不需要换浆呢?

不需要换浆
你这船船长只有38CM,速度一快有点风浪就很容易翻船的,你换2200MAH的都行,电池重了好压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换浆
你这船船长只有38CM,速度一快有点风浪就很容易翻船的,你换2200MAH的都行,电池重了好压舱{ ...

我看外国网站上的人都换了....我玩船的地方是死水...没浪的...我刚刚买了1800的电池....正想换个金属浆呢 D32*P1.4  这种规格的整个X宝只有一个..而且还很贵....在哪能买到好的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外国网站上的人都换了....我玩船的地方是死水...没浪的...我刚刚买了1800的电池....正想换个金属浆呢 ...

按照你这船的速度没必要换金属浆

网友:
先用436的半浸,然后看电池电机电调的情况定螺旋桨,经验是此船调到60km能稳定就不错了。2600kv 11.1电压有点低,调整螺旋桨直径36mm先实验再调推力线。
祝你成功!#¥%……&*(……&%#¥!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几位了.

网友:
低KV电机用3S估计要换大点的浆 才跑的快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3-04-24):
飚塑浆行,没必要金属浆,

网友(2014-05-20):
什么样的艇才使用金属桨?油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