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旋风KV4800在3S和4S电池下的电流疑问

楼主(2013-03-21):
黑旋风KV4800在3S的
电池
下最大电流可能去到40A,在4S电池下最大电流可能去到60A。1、如果输出相同的推力下,在3S电压下,电流是不是比在4S电压下要高呢,因为P=UI(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2、3S电池下,最大功率11V*40A=440W,4S电池下,最大功率14V*60A=840W?有那么厉害吗,但推力好像只比3S大20%左右,是效能问题吗?
3、还有,为什么在4S电池下最大电流可以去到60A呢,3S只能去到40A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进来看美女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1. 同一只涵道,输出相同的推力时,叶片转速应该相同,但是在不同的电压下电机的工作曲线也不一样,所以电机吸收的功率不见得一样。在理想的情况下,3S电池的电流确实应该比4S电池大。
2. 涵道的力效就是很低的,电流越大转速越高,力效就越低。所以这时候消耗800多瓦功率,推力增加也就20%左右,应该是很正常的。
3. 这个涵道是为3S电池设计的,在3S涵道里面也算是吃电相当狠的了,实在不宜硬上4S电池,设备负载太大了。

网友:
哦,说的好详细,谢谢哈,本人刚入魔,疑问比较多,嘻嘻

网友C:
看你怎么玩了 你要玩暴力 那就4S飞 你只是练习练习 飞个涵道玩玩 那就3S 4S飞的人很多 目前也没有听到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