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轴承,求科普!!c0630的机头全部拆了,准备换新轴承

楼主(2013-03-21):
C0630主轴里面拆下来的,液体静压轴承,轴套?还是标准件吗,型号 想把C0630主轴箱里的其他所有轴承都换,现在只有这个轴承不知道型号,如果这个不换,心里感觉怪怪的。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外形有锥度,在拆下来的状态测量:大头64.8mm 、小头60.2mm、锥度部分长50.2mm 、总长78.4mm 、内孔直径45.0mm。
内孔无锥度,里面有回油槽,四周布满了弧形小坑

网友A:
彻底翻新大拆啊,高手,这轴套还真不认识,叫高手给科普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翻新大拆啊,高手,这轴套还真不认识,叫高手给科普下吧

是啊 好多轴承都磨损了 所以想换掉轴承

网友:
这是液体动压轴承,用不着换,和轴配合刮研就可以了,可以调整间隙。

网友:
除非磨损很严重了,才采用更换的办法,否则没必要换。

网友:
是普通的滑动轴承,外锥度是调间隙用的,看图片应该不用更换,但重新装配后要调整间隙

网友:
静压轴承润滑必须用泵给润滑油一定压力,使轴未旋转的时候就能够被悬浮起来

网友B:
动压轴承靠轴旋转,使油在楔形面产生压力,从而把轴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压轴承靠轴旋转,使油在楔形面产生压力,从而把轴托起来。

这么说此动压轴承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
精度靠制造工艺来保证。

网友B:
并不是所有动压轴承精度都高。

网友:
只是润滑原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压轴承靠轴旋转,使油在楔形面产生压力,从而把轴托起来。

谢谢~ 这种轴承的是标准件吗,有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动压轴承精度都高。

大侠,你说的
静压轴承                     淘宝搜不到啊,,,,,,,,,没有卖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说的

是啊

网友:
静压轴承一般都是自行设计的,不是标准件。

网友B:
看图上的用不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的用不着换。

嗯 既然不是常见的标准件,就不换了定做一个 的价钱估计都可以买半台二手的c0630了,不实际……

网友:
把小的一端上紧就行了

网友B:
刮研就可以修复精度。间歇可以调整。你再看看轴相应位置的精度,比如圆度和跳动。

网友:
是刮研内壁哈,不是轴套外面。轴如果不行了,可以拿去磨一下,再刮研轴套。

网友D:
618和它一样,只是没有它精密。它的锥度就是调整间隙的,没必要换,不要觉得换了就好,没准换了还不如原配的呢。不信可以先换个老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研就可以修复精度。间歇可以调整。你再看看轴相应位置的精度,比如圆度和跳动。

测量了  精度没有问题,不知道再装上,精度 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看主轴箱内 其他轴承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所以想一并换掉
现在看来不需要换了

网友:
材料为青铜。不是标准件,精度还在的话用不着换,实在要换,量尺自己车,但刮研狠费工夫

网友:
啥东西使用就会磨损,这是正常之理,东西就是用的,过去的东西还是可靠的,现在出的你试试。换件修理是有前提的,不是有点磨损就换,全复原看加工的精度再做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8和它一样,只是没有它精密。它的锥度就是调整间隙的,没必要换,不要觉得换了就好,没准换了还不如原配的 ...

嗯 轴承还蛮新的换老婆……

网友:
拆这个很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