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deviation系统以后如何遥控ncpx

楼主(2013-03-21):
各位看官,请问哪位清楚d10刷deviation系统以后如何遥控ncpx,我现在已经把螺距曲线最高设置到了100,但还是只能勉强起飞5cm左右,已经全油门了,请问哪里设置有问题,或者哪位大大贴个设置文件,感激不尽啊,ncpx刚入手没几天,还没飞起来,不知道飞机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要抓紧联系卖家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顶一下,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很迷茫啊!兄弟你解决了么

网友A:
刷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附件是nano cpx的模型文件,放入遥控models目录再加载就可以了

model2.ini

网友:
楼上作者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附件是nano cpx的模型文件,放入遥控models目录再加载就可以了

刷的最新的固件,但是把模型文件放进去之后飞机起飞总是向左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的最新的固件,但是把模型文件放进去之后飞机起飞总是向左偏啊!

小六通机跟锤子机是不同的,推油门起飞如果不给副翼,必然是左漂的。苦练模拟器,然后潜水学一下如何调机吧。

网友:
很强大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六通机跟锤子机是不同的,推油门起飞如果不给副翼,必然是左漂的。苦练模拟器,然后潜水学一下如何调机 ...

大大直接回复很感动。。。昨天晚上1点钟左右知道这个情况了 呵呵 谢谢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
面临同样问题,学习

网友:
如果是新机问题应该不大,建议你先找个dsm2的控试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附件是nano cpx的模型文件,放入遥控models目录再加载就可以了

你好,我控是d10,求个super cp专用配置文件,我已经涮啦最新版本,谢谢你伟大辛勤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