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 LED用12v电池要加什么电阻

楼主(2013-03-2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5340344991.31.DVZPKr&id=6218136105&   淘宝的这种led用12v电池要加什么电阻.......5MM LED用12v电池要加什么电阻

网友:
串联4个完事

网友A:
250欧左右的250欧左右的

网友:
经你的链接地址查 询得知,LDE的电压是2.5--3V,适中取2.7V,如果单个用,465欧姆,最好4个串起来,只要60欧姆。

网友:
两个250欧的电阻,正负各接一个就行了。。。。。。。

网友:
欧姆定律!

网友B: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阻值,这个LED最大电流20ma。 电压12V除以0.02A,等于600欧左右,用4分之一W的就行。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B: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阻值,这个LED最大电流20ma。 电压12V除以0.02A,等于600欧左右,用4分之一W的就行。

记得LED不是一般电阻的特性,它是降压的。
LED电阻 = (输入电压-LED电压)/LED电流
所以,LED电压保险取3.2V,这样输入电压高了0.6V也不会坏,欠压2V也能工作。电流取保险20mA:
R=(12V-3.2V)/0.02A = 440欧

网友:
闲逛~~参观~领分~

网友:
原来大家都在他家买电子元件!我经常在他家买!他家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阻值,这个LED最大电流20ma。 电压12V除以0.02A,等于600欧左右,用4分之一W的就行。

行家指导真到位!

网友:
1/4瓦就够用

网友:
480-560欧即可

网友:
要按9楼那样计算。

网友(2014-06-06):
九楼的算法是正确的,我也是搞无线电的

网友(2014-08-01):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50欧左右的250欧左右的
一个坏了,后面的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