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22刚收到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21):
这种飞机用调吗?调那?

网友A:
出厂就调好了,基本不用调的,拿到手就好飞了,再说控上面也没调的

网友B:
不用,一般不用调,对频时通电后马上放在平的地方,

网友C:
不用调试的

网友D:
不用调试,直接飞!

网友E:
直接飞油门慢慢推,不让你就得换奖了

网友F(2014-05-11):
引用 网友C:
不用调试的
纳粹

网友G:
不用调吧,炸过后可能要调一下结构

网友H:
不用调 炸鸡后换配件。尾电机容易换 锁不住尾。虚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