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升300米需要多少电量?

楼主(2013-03-21):
最近让这个事情整糊涂了。电流传感器显示的到底是啥?
我的4轴装4400mah
电池
。APM设定爬升率为1.5m/s,希望爬升到300米高。这时地面站显示电流为25A左右。
根据速度计算,爬到300米需要200秒,那么消耗的电量应该是:
25000mA x 200s / 3600s = 1389 mAh
按照这个计算,4400mAh的电池,完全可以爬到300米,再缓慢降落应该足以应付。
但是,刚爬到200多米的时候,地面站就显示电量用了1半多了。。。
这是为啥?

网友A:
高度提高了气压降低升力降低,输出功率会变大

网友B:
气压降低的这么明显么?期待楼主做个压降曲线,和电流波形曲线

楼主:
太复杂了吧?我说了我观察到的电流就是25A,肯定是上下跳动的,大概平均就是25A,高也是25低也是25,别的都忽略要不没法讨论。

网友C:
LZ算的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度提高了气压降低升力降低,输出功率会变大
说的有道理,但是本论坛刚看一个穿云玩家该如何解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165&extra=&page=1